[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37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

楼主(2017-02-17):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37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含自定义消息)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窗口管理器的回调函数和消息机制,本章教程专门做了两个相关的例子,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37.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7.2 用户自定义消息类型实例
37.3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实例
37.4 总结

楼主:
37.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通过实例来学习emWin是最佳的学习捷径。
2、本章节举的两个例子都用到了对话框,对于初学者来说,仅需知道这是对话框即可,重点是看对话框回调函数的实现,后面章节会专门讲解对话框。
3、窗口管理器这块的API函数应该是emWin手册所有章节中函数最多的,以后需要用到什么功能了,查询就行,或者看官方的实例,哪个函数不理解了也可以查手册。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37.2 用户自定义消息类型实例

    第36章为大家讲解的都是STemWin支持的消息类型,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实现自定义消息,这个功能在大家以后的实际项目中都有机会用到,比较有实战价值。
    下面我们直接通过如下的代码来讲解实现方法和用到的函数(可以直接将代码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
#include "DIALOG.h"
/*
*********************************************************************************************************
*                                         变量
*********************************************************************************************************
*/
static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1)
static unsigned char ucBackColor;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SCROLLBAR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SLIDER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WM_UPDATE      (WM_USER + 0x00) /* 自定义消息 */  // --------------(2)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480, 272,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30, 28, 147, 35, 0, 0x0, 0 },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Scrollbar", ID_SCROLLBAR_0, 129, 74, 147, 28, 0, 0x0, 0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Slider", ID_SLIDER_0, 133, 118, 137, 25,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armfly");
              /* 默认颜色取*/
              ucBackColor = 0;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UPDATE:      //--------------(3)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pMs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SCROLLBAR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SLIDER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 初始emWin */
     GUI_Init();
     /* 创建对话框 */
    hDlg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 给对话框hDlg发送自定义消息WM_UPDATE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hDlg), WM_UPDATE);   // --------------(4)
         GUI_Delay(500);
     }
}

实现自定义消息的关键是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的使用,学会了这个函数基本就学会了自定义消息的实现:
1.     定义一个数组,里面有三种颜色,再定义一个变量,用于三种颜色的切换。
2.     定义一个用户消息WM_UPDATE,一定要以WM_USER作为起始值,防止跟系统其他的数值冲突。如果还要实现其它自定义消息,在这个数值的基础上面定义即可。
3.     在回调函数中加入自定义消息WM_UPDATE,在这个消息里面切换对话框的背景色变量,然后调用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将对话框进行无效化,从而会触发窗口管理器去执行WM_PAINT消息,这样就实现了对话框背景色的变化。
4.     通过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每隔500ms给对话框发送WM_UPDATE消息。函数原型如下:
      void WM_SendMessageNoPara(WM_HWIN hWin, int MsgId)
    此函数用于将不带参数的消息发送到指定窗口,使用也比较简单,第一个参数hWin是要接受消息的窗口句柄,第二个参数MsgId是消息类型。其中第一个参数要特别注意,如果是给对话框发消息,且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eWin或者直接给框架窗口FrameWin发消息,第一个参数必须要使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获得框架窗口的客户区,这一点非常重要,经常有初学者在这个地方犯错误。如果对话框的主体是Windows或者直接给Windows窗口发消息,无需使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直接填句柄就可以了。
    此时初学者还会有个疑问,能否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可以发送类似WM_PAINT的系统消息?答案是可以的,不过跟发自定义消息稍有区别:
/* 设置要用于绘制操作的活动窗口 */
WM_Select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Dlg));
/* 给对话框hDlg发送系统消息WM_PAINT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hDlg), WM_PAINT);
/* 切换回默认的桌面窗口 */
WM_SelectWindow(WM_HBKWIN);

   另外还有一个带参数的消息发送函数WM_SendMessage,在第38章会有一个例子调用这个函数。最后,本程序的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480*272),每500ms更新一次对话框的客户区背景色:

楼主:
37.3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实例

        这个例子为大家讲解如何给桌面窗口配置回调函数。实现源码如下(可以直接将代码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
#include "DIALOG.h"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SCROLLBAR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SLIDER_0    (GUI_ID_USER + 0x03)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1)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480, 272, FRAMEWIN_CF_MOVEABLE,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30, 28, 147, 35, 0, 0x0, 0 },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Scrollbar", ID_SCROLLBAR_0, 129, 74, 147, 28, 0, 0x0, 0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Slider", ID_SLIDER_0, 133, 118, 137, 25,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armfly");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pMs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SCROLLBAR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SLIDER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_cbBkWindow
*    功能说明: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2)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
        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闪烁, 放在GUI_Init前面就包括桌面
        窗口,如果放在后面就不包括桌面窗口。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 初始emWin */
     GUI_Init();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4)
     /* 创建对话框 */
    hDlg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1.     对话框资源列表第一个选项FrameWin设置了一个参数FRAMEWIN_CF_MOVEABLE,这样对话框就是可以移动的,方便查看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刷新。关于对话框的使用会在后面章节为大家详细讲解,这里有个感性的认识即可。
2.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桌面窗口是emWin最底层的窗口,是初始化后自动创建的),这里仅实现了一个WM_PAINT消息。
3.     使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分两种情况,如果此函数是放在函数GUI_Init前面,那么所有的窗口将自动使用内存设备,使用内存设备的好处是有效避免闪烁感。如果此函数是放在函数GUI_Init后面调用,那么桌面窗口是没有使用内存设备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4.     通过函数WM_SetCallback来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仅设置重绘消息。这里的功能基本等同于调用函数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自动重绘桌面窗口。
        另外,测试中还发现一点,如果用户将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放在GUI_Init前面,桌面窗口也是可以自动重绘的,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使用WM_SetCallback来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或者使用函数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不过重绘的颜色固定为灰色。
----------------------------
        这个程序的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480*272):

用户可以拖动这个窗口,鼠标点击到标题栏就可以拖动了,跟操作电脑端软件是一样的:

如果不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且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没有放在GUI_Init前面调用,那么拖动窗口的话,显示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显示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桌面窗口没有执行重绘,导致拖动对话框的时候一直有上次显示的残影。

楼主:
37.4   总结

    本章节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通过本章教程让大家对窗口管理器有更好的认识,不过还需要大家在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多做这方面的练习,将其它的窗口管理器API函数也调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