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电路

楼主(2017-02-18):
关于VGL的电压,  不接液晶屏的情况下,电源一上电 VGL 马上可以变成-6.8V,但是接上液晶屏后,   当 R206的电阻为10K ,5K的时候,   VGL需要等个12秒左右才能变成-6.8V,当时把R206改成470欧姆,  VGL需要等待2.5秒左右的时间,请问大神 是什么问题,本人硬件 不太懂,只能大致打得动前面是背压,反向的功能,  前面的电压是 一上电就变成-14V的

网友:
不懂硬件,帮顶。

网友:
C209 隔直电容。电流只是在上升沿 才从电容通过,其余时间都不会有电流通过。充电是有个时间过程。

R206与VGL是串在一起,当你接负载的时候,比方说,恒流100mA,5K的压降和407的压降是不一样的。

更换电阻后,原本8V才能到达的电压  现在你在6v的地方就可以达到,在横轴时间上就短了。

这大概就是我的猜测,是否如此楼主可以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9 隔直电容。电流只是在上升沿 才从电容通过,其余时间都不会有电流通过。充电是有个时间过程。

R206与VGL是串在一起,当你接负载的时候,比方说,恒流100mA,5K的压降和407的压降是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不是 ,C209前端电压是800K的正弦波,  经过电容后 好像还是800K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 ,C209前端电压是800K的正弦波,  经过电容后 好像还是800K的方波

800K 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频率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