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Init后,其它引脚功能不正常

楼主(2017-02-18):
在V6-501_STemWin实验_裸机方式移植模板上增加一个计算正交编码器脉冲的功能,遇到不能接收到脉冲的问题。如果屏蔽了GUI_Init()、GUI_CURSOR_Show()及CreateFramewin(),可以正常接收到脉冲。反复检查过bsp_InitExtSDRAM和LCD_ConfigLTDC的引脚配置和正交脉冲口的并没有冲突。请教有什么可能导致其它引脚功能不正常,谢谢~

网友:
用的那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引脚。

找到问题了,谢谢。我用的是PA0,GUI_Init调用后会将此脚设为PWM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