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39章      窗口管理器之定

楼主(2017-02-20):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39章      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

        本期教程为大家讲解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方法,这个定时器使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很实用,以后的项目工程中很多时候要用到,不过使用时有些小问题要特别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定时器将无法正确启动。
        39.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9.2 定时器功能介绍
        39.3 桌面窗口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39.4 对话框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39.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39.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39.7 总结

楼主:
39.1  初学者重要提示

u  特别注意定时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在本章39.2小节详细讲解了,要不定时器无法正确启动。然后再结合本章教程给出的实例进行学习。
u  窗口管理器这块的API函数应该是emWin手册所有章节中函数最多的,定时器的API函数也属于这部分。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39.2定时器功能介绍

        STemWin中有四个定时器相关的API函数供用户调用。

这四个函数都是简单易用,不过使用时有些问题还是要注意下,要不无法正确启动,初学者也是经常在这几个点犯错误,导致配置了定时器,却没有效果。
1、WM_HTIMERWM_CreateTimer(WM_HWIN hWin, int UserId, int Period, int Mode)
        此函数用于创建定时器,注意,这个函数创建的定时器是单次的,也是说定时器时间到后定时器就不再工作了,如果还想继续使用,务必要在窗口回调函数的定时器消息WM_TIMER里面调用函数WM_RestartTimer重启此定时器。
        第1个参数 hWin填写窗口的句柄,即给那个窗口创建定时器。这个参数比较关键,很多初学者经常在这个参数上犯错误。如果是给对话框创建定时器,且对话框的主体是框架窗口FrameWin或者直接给框架窗口FrameWin创建定时器,此参数必须要使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获得框架窗口的客户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对话框的主体是Windows或者直接给Windows窗口创建定时器,无需使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了,直接填句柄就可以了。
        第2个参数UserId填写此定时器的ID,设置ID的目的是方便同一个窗口创建了多个定时器的话,可以用来区分是哪个定时器。
        第3个参数Period是定时器周期,确切的说是溢出时间更贴切,因为此定时器不是自动重启的,仅执行一次,时间到后会给定时器所在窗口的回调函数发送WM_TIMER消息,如果要重新启动需要在此消息里面调用函数WM_RestartTimer重新启动。
        第4个参数暂时保留,未被使用。
2、void WM_DeleteTimer(WM_HTIMERhTimer)
        此函数用于定时器删除,参数是定时器句柄(即调用函数WM_CreateTimer的返回值)。
3、intWM_GetTimerId(WM_HTIMER hTimer);
        此函数用于获得定时器ID,参数是定时器句柄(即调用函数WM_CreateTimer的返回值)。
4、voidWM_RestartTimer(WM_HTIMER hTimer, int Period)
        此函数用于重启定时器。
        第1个参数是定时器句柄,即调用函数WM_CreateTimer的返回值。
        第2个参数是重新配置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
讲解完这些,也许初学者还有些模糊,没有关系,且看下面举的几个例子,看完后基本就都理解了。

楼主:
39.3桌面窗口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这个Demo主要是实现每隔1000ms改变一次桌面窗口的颜色,源代码如下(可以将其直接的复制到开发板或者模拟器上面运行)。
#include "DIALOG.h"
/*
*********************************************************************************************************
*                                       变量
*********************************************************************************************************
*/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1)
static  char ucBackColor;
/*
*********************************************************************************************************
*    函 数 名: _cbBkWindow
*    功能说明: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 重绘消息 */
         case WM_PAINT:  //--------------(2)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3)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TIMER hTimer;
     /* 初始emWin */
     GUI_Init();
     /* 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4)
     /* 为桌面窗口创建定时器,定时器溢出时间1000ms */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1000, 0); //--------------(5)
     while (1)
     {
         GUI_Delay(10);
     }
}

1.     定义一个数组,里面有三种颜色,再定义一个变量,用于三种颜色的切换。
2.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重绘消息,每执行一次更新一次背景色。
3.     定时器消息,这里要特别注意,如果想要定时器周期性执行,而不是只执行一次,必须得调用重启定时器函数WM_RestartTimer()。在这个消息里面将桌面窗口无效,从而会触发窗口管理器去执行WM_PAINT消息,这样就实现了定时修改桌面窗口背景色。
4.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5.     创建定时器函数,溢出时间是1000ms。
这个Demo的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39.4 对话框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这个Demo的主要功能是在对话框上面实现一个计数功能,每100ms更新一次,下面是源码(可以将其直接的复制到开发板或者模拟器上面运行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io.h"
/*
*********************************************************************************************************
*                                        变量
*********************************************************************************************************
*/
static int Count = 0;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320,240,0,0},
     { TEXT_CreateIndirect,      "0000",     GUI_ID_TEXT0,    30,30,300,48, 0,0}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char buf[1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初始化文本控件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FontD36x48);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1)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WM_HTIMER hTimer;

     /* 初始emWin */
     GUI_Init();

     /*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防止闪烁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给对话框hDlg创建定时器,溢出时间是100ms */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 //--------------(2)
     while (1)
     {
         GUI_Delay(10);
     }
}

1.     定时器消息,在定时器消息中实现文件控件计数值的更新,每次计数值加1。
2.     给对话框创建一个定时器,特别注意,这里需要获取对话框中客户区窗口的句柄才可以使用。
这个例子的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39.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50_STemWin实验_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GUI任务主要是给对话框创建了一个定时器,每100ms更新一次文件控件的计数值。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static int Count = 0;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480,272,0,0},
     { TEXT_CreateIndirect,      "0000",     GUI_ID_TEXT0,    30,30,300,48, 0,0}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char buf[1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初始化文本控件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FontD36x48);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WM_HTIMER hTimer;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设置桌面窗口背景色,此函数支持自动重绘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给对话框hDlg创建定时器,溢出时间是100ms */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

     /* 未用到,防止警告 */
     (void)hTimer;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9.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51_STemWin实验_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emWin部分主要实现给对话框创建一个定时器,每100ms更新一次文件控件的计数值。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的系统栈大小就是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变量
*********************************************************************************************************
*/
static int Count = 0;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480,272,0,0},
     { TEXT_CreateIndirect,      "0000",     GUI_ID_TEXT0,    30,30,300,48, 0,0}
};
/*
*********************************************************************************************************
*    函 数 名: _cbCallback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char buf[1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初始化文本控件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FontD36x48);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WM_HTIMER hTimer;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设置桌面窗口背景色,此函数支持自动重绘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给对话框hDlg创建定时器,溢出时间是100ms */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

     /* 未用到,防止警告 */
     (void)hTimer;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39.7  总结

        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窗口定时器简单实用,望初学者务必掌握,以后用到的地方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