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画法

楼主(2017-02-21):
请问上图中的料仓,其中料位变化时,图中相应的模拟位置也发生变化,用2D函数该怎么画呢?尤其是模拟料位落到斜线部分时。

楼主: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料斗型的PROGBAR

网友:
这个不允许花成竖直的吗,必须要沿着斗型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允许花成竖直的吗,必须要沿着斗型的边界

如果是竖直的,直接用PROGBAR就行,可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竖直的,直接用PROGBAR就行,可是不好看

2D画图不好用就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画图不好用就用图片

我的意思是料斗里的料位在变化,那么怎么画这个变化的料位,

网友:
终于看懂了,以为你要把料斗边上的指示画成斜的呢。

料斗用2D函数里面的多边形API函数绘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懂了,以为你要把料斗边上的指示画成斜的呢。

料斗用2D函数里面的多边形API函数绘制就行了。

网友:
里面料位填充怎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料位填充怎么画?

再画一个多边形。先画背景,再画填充。

楼主:
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

还有可能这样的

还有可能这样的

假如里面蓝色的就是料位,怎么画这个蓝色的块

楼主:
上面这两个料位,如果用多边形画,第一个是6个坐标,第二个是4个坐标。而且第二个图的顶点的X坐标还不会算,,这个料位的填充应该是按百分比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两个料位,如果用多边形画,第一个是6个坐标,第二个是4个坐标。而且第二个图的顶点的X坐标还不会算,,这个料位的填充应该是按百分比来处理。

网友:
位置也好算,计算面积就行了,梯形面积,自己写个简单的小公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