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裸奔下的串口容错处理机制在uCOS下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7-02-22):
裸奔情况下,利用时隙的简单原理,同时进行下面的操作:
1、从收到第1个字节数据开始,就不断的根据协议解析数据是否符合协议(中间有复杂的解析过程略过),如果解析正确,耗费时间肯定在50ms内
2、从收到第1个字节的时刻开始,延时50ms后,判断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仍然没有处理完毕(肯定是之前第1步一直没有正确解析完毕,很有可能的是数据包里夹杂了乱数据),则把收到的数据全部清除
通过上面的两个处理步骤,正确的数据包会很快被解析出来执行;不正确的数据包(正确包里混杂其它乱数据,主要是在包头之前和之后)会在收到数据50ms后清除,这样就能保证即使是在通信发生混乱后,也能通过50ms的时隙代价重新建立正确的通信

那么现在要把上面的裸奔处理串口通信机制移植到uCOS系统下
做一个单向循环链表,有头指针和尾指针
1、串口接收中断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数据通过移动头指针,不断的往链表里写,其它不管
2、开一个任务1,处理串口数据,当发现单向链表的头尾指针不重合之后就开始按照协议处理数据,处理完数据后,将头尾指针重合在一起
这里依然存在裸奔时面临的问题,就是杂乱数据的影响,也用时隙机制处理
3、开一个任务2,当监测到循环链表的头尾指针不重合后,延时50ms,如果发现头尾指针还不重合,说明任务1没有把数据解析处理完,则强制将头尾指针重合在一起

上面貌似把裸奔下的处理机制移植到了uCOS下,但是有个问题,任务1正处理数据呢,任务2把链表的头尾指针给强制重合了,在有系统的情况下这样处理是不是不太妥当?是不是该有个同步机制或者信号量啥的互相通知一下呢?

网友:
uCOS不是有消息队列,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之后,直接给负责串口处理的任务发消息传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之后,直接给负责串口处理的任务发消息传送数据?

可以的。

楼主:
安富莱有这样的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富莱有这样的例程吗?

没有哦。

楼主:
我按照这个架构写了下代码,在串口接收中断里:

u8  i;
i = USART2->DR;
OSMboxPost(sOS_Params.pEvent_Uart2Rx,  &i);

在串口处理函数里收消息:
msg = *(u8 *)(OSMboxPend(sOS_Params.pEvent_Uart2Rx, OS_TICKS_PER_SEC , &err));

确实收到了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发来的消息,数据解析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OSMboxPost()函数发出的是个临时变量i的地址,能保证在OSMboxPend()函数接收到消息之前,串口没有接收到新数据,从而使i地址中的值被改变了吗?

楼主:
方式1:串口中断中用链表接收数据、任务中处理链表;方式2: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然后给任务发消息的方式各做了个实验,发现方式2的效率较低,处理串口数据的速度明显变慢,而且给操作系统加重了很大的负担,整体处理效率照比方式1不理想,这种方式不太可取,个人建议方式1

网友:
很好的帖子呀,我建议用方式1吧,方式2比较简洁,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2018-01-19):
UCOS新手请教楼主,串口中断协议接收部分还是跟裸机处理一样,协议解析正确后发送邮箱给处理任务,这样是不是不符合UCOS系统用法?

楼主(2018-03-03):
你可能不知道,中断处理里代码量要尽量的少,这是重要原则,必须尽快执行完中断,然后迅速把CPU控制权返还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