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DC的CLUT的使用!

楼主(2017-02-22):
第1个问题:
我这里想驱动一个480*272的屏,不外扩展SDRAM,就用SRAM做显存。如果使用565格式的话,需要的显存字节数 = 480*272*2/1024 = 255Kbyes。已经占用了所有的SRAM,肯定无法使用。
所以想使用CLUT的来驱动LCD,思路是这样的,使用CLUT做成256色的调色板的形式。调色板数组是一个有256种RGB888色彩度的数组表。显存中存放这个数组表的索引值,那么相当于每个像素点只需要1个字节,那么SRAM的占用就是255的一半127.5KBytes,这样就可以腾出一半的SRAM用于应用程序使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第2个问题:
关于LTDC的CLUT在手册中提到  “CLUT 仅对 L8、AL44 和 AL88 像素格式有意义” ,由于文档中没有提到这些格式具体的应用方式,所以很迷惑。
不知道这些格式如何去应用,希望能得到解答与帮助。

先谢谢大家。。

网友:
1.  可以的,这个属于自己自定义了。不过你的代码的实际应用中最好直接调用256色的索引值。
2.  L8是8位色,AL44是带4bit alpha通道的8位色,而AL88是带8bit alpha通道的16位色。
     F429硬件自带CLUT寄存器,用户可以为这三种颜色格式设置颜色板。

     对于这三种颜色格式,我们的emWin例子都做支持了,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恩,我去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18):
楼 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把CLUT导进去了,可是使用emWin的函数时就是颜色不对,如果直接向显存写索引值就能正常显示。你最终解决了吗?能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