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升级到5.32要修改什么

楼主(2017-02-25):
用emwin5.26能正常显示,换了emwin5.32的lib和include后(其它没有任何变动),
背景显示变成白色了,控件的边框也没有了,
不知如何修改,求助eric2013和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仅替换lib和inc文件就够了,我们的emWin工程升级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替换lib和inc文件就够了,我们的emWin工程升级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