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mwin的 GUI_BMP_DrawScaledEx()函数使用。

楼主(2017-02-25):
为什么一定要BMPFileName="0:/PICTURE/ALIENTEKLOGO0.bmp";这样才会显示图片,而strcpy((char*)BMPFileName,"0:/PICTURE/ALIENTEKLOGO.bmp");却不行呢?

楼主:
在GUI里什么可以代替BMPFileName="0:/PICTURE/ALIENTEKLOGO0.bmp"这个语句呢?

网友:
可以的额,先确定你的数组BMPFileName空间够大,能够存储这个路径,然后strcpy后,串口打印下BMPFileName,看看是否正常复制了。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额,先确定你的数组BMPFileName空间够大,能够存储这个路径,然后strcpy后,串口打印下BMPFileName,看看是否正常复制了。

好的,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