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指针设备
gavin

楼主(2017-02-27):
如何让我的指针设备只对我创建的小键盘对话框操作有效,而如何点击的是对话框外的区域则删除这个对话框;
我是这样创建小的对话框的,后边是其他页面,只截取了部分,求各位大神解答: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hEdit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修改编辑框用
          hNumpad=CreateWindow_x1(430,90);//创建小键盘窗口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何让我的指针设备只对我创建的小键盘对话框操作有效”,是指的小键盘仅操作你的编辑框吗

点击对话框以外的区域将这个小键盘删除掉,不如点击你小键盘上面的返回按钮,删除自己。

网友:
第一个问题,对编辑框SetFocus。
第二个问题,建议你参考UCGUI源代码里面菜单控件(menu.c文件)的处理,看看菜单控件是怎么处理当点击其它空白区域时删除自己的。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是设置的返回键删除自身。但我想实现当我点击该对话框外的区域时将其也删除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何让我的指针设备只对我创建的小键盘对话框操作有效”,是指的小键盘仅操作你的编辑框吗

点击对话框以外的区域将这个小键盘删除掉,不如点击你小键盘上面的返回按钮,删除自己。

谢谢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对编辑框SetFocus。
第二个问题,建议你参考UCGUI源代码里面菜单控件(menu.c文件)的处理,看看菜单控件是怎么处理当点击其它空白区域时删除自己的。

第一个我是这样处理的。第二个问题貌似有很大的启发,谢谢啊。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点击以外也好实现,在WM_TOUCH消息里面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我是这样处理的。第二个问题貌似有很大的启发,谢谢啊。

你好,请问你有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告诉我吗,我这个弄了几天了,还没有解决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有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告诉我吗,我这个弄了几天了,还没有解决

进入WM_TOUCH消息以后,优先获取是否有触摸按下消息,如果有的话,进一步判断触摸的坐标位置是否在小键盘以外的区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