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滑动条获取不到值,可以设置成功,UI上可以看到设置的值是正确的

楼主(2017-02-27):
滑动条获取不到值,可以设置成功,UI上可以看到设置的值是正确的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1_SCROLLBAR_0);
SCROLLBAR_SetNumItems(hItem,200);
SCROLLBAR_SetValue(hItem,50);

获取值读出都是0,不知道为何,还有什么办法能读到这个值呢
scrbar0=SCROLLBAR_GetValue(hItem);
scrbar1=SCROLLBAR_GetNumItems(hItem);

网友:
没问题的,即使是在消息WM_INIT_DIALOG里面,配置完毕,立即获取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