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2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17-02-28):
在使用STM32F429的CAN2时,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发现配置都正确,却进不到接收中断,使用HAL库,配置改为CAN1又可用,后面查手册,发现CAN有个参数是设置CAN2开始的Bankhttp://![Alt text](./1488264578529.png)

也就是如下图,FilterNumber成员要大于等于BankNumber,即CAN2开始的Bank

这样设置后问题解决
HAL库底层    并且开启CAN2时钟之前先开CAN1时钟

网友:
没用过HAL库,方便的话,看下此函数的底层实现BankNumber配置的那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HAL库,方便的话,看下此函数的底层实现BankNumber配置的那个寄存器,

奇葩的是CAN2使用得先开CAN1的时钟  顺序不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的是CAN2使用得先开CAN1的时钟  顺序不对也不行

奇葩? 本来就是这样的,can 是复用的 ,也就是寄存器 两个can 用一个,你仔细看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葩? 本来就是这样的,can 是复用的 ,也就是寄存器 两个can 用一个,你仔细看下datasheet。

多谢  现在用HAL库确实很少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