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46章   BUTTON-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和流位图

楼主(2017-02-28):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46章      BUTTON-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和流位图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和流位图的方法,之所以做这章节是因为太多初学者问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专门做一下。
        学习本章节前,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12章和第13章。
4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46.2 按钮控件显示位图的方法
46.3 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的方法
46.4 官方WIDGET_PhoneButton.c实例讲解
46.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46.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46.7 总结

楼主:
4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按钮控件上面显示位图或者流位图,显示速度是最快的,因为与BMP,JPEG,PNG,GIF格式的图片不同,流位图和位图已经是原始的图片数据,不需要进行解码就可以立即进行显示。实战性还是很强的。
2、本章节所需的流位图文件pic1.dta已经存储到本章节配套例子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流位图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3、按钮控件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46.2按钮控件显示位图的方法

        C文件格式的位图生成方法已经在第12章详细进行了讲解,我们这里直接使用12.3.2小节生成的位图。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给大家讲解如何在按钮控件上面显示位图,完整代码在例子V6-560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位图(模拟器)里面:
#include "DIALOG.h"
/*
*********************************************************************************************************
*                                         图片位图数据
*********************************************************************************************************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long _acpic1[] = {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 后面的数据未列出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1 = {  //--------------(1)
  64, // xSize
  64, // ySize
  256,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pic1,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0, 30, 30, 100, 100, 0, 0x0, 0 },  //--------------(2)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3)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4)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BI_UNPRESSED, &bmpic1, 18, 18); //--------------(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本例子实现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实现了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一个按钮控件,并在按钮控件上面显示一个位图。
1.     使用小软件BmpCvt生成的C文件格式位图数据,分辨率64*64,位图格式ARGB8888。
2.     在对话框的资源列表中创建一个按钮控件。
3.     通过函数WM_GetDialogItem获得对话框上ID为ID_BUTTON_0的按钮控件句柄。
4.     通过函数BUTTON_SetFont设置按钮控件ID_BUTTON_0的字体。
5.     通过函数BUTTON_SetBitmapEx设置按钮控件未被按下时显示的位图。通过此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可以设置按钮在按下(BUTTON_BI_PRESSED),未按下(BUTTON_BI_UNPRESSED)和禁止状态(BUTTON_BI_DISABLED)显示的位图。最后两个参数是用来设置位图在按钮中的显示位置,坐标位置是相对按钮的坐标位置。emWin手册中还有一个位图显示函数BUTTON_SetBitmap,比函数BUTTON_SetBitmapEx少了最后两个坐标位置的参数。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800*480:

楼主:
46.3  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的方法

        实际项目中使用流位图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可以将流位图存储到任何外部存储器中,但在使用的时候建议将流位图加载到SDRAM或者SRAM中,这样将大大加速流位图的绘制,实际项目中也推荐大家这样做。
        流位图位图生成方法已经在第13章详细进行了讲解,这里不再赘述
第1步:将第13章13.2.2小节生成的pic1.dta文件都复制到SD卡的根目录下,然后通过emWin的动态内存管理函数申请动态内存并将流位图文件加载进来, 这里我们用的是外部SDRAM做emWin的动态内存(已经在GUIConf.c文件进行设置),方法如下:
/*
*********************************************************************************************************
*    函 数 名: _LoadStreamBitmap
*    功能说明: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如果不使用了,可以调用函数GUI_ALLOC_Free释放此流位图占用的
*             动态内存。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返回流位图占用的动态内存句柄,方便流位图的调用以及不使用时释放此动态内存。
*********************************************************************************************************
*/
static GUI_HMEM  _LoadStreamBitmap(const char *sFilename)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
}

第2步:将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的流位图显示到按钮控件。
        这里是将流位图转换成位图进行显示,因为直接调用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无法显示,关于这个问题专门发了一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73 ,教程中就不做讨论了。
方法1: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ampalette, _acBuffer);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Bitmap, 10, 10);
方法2: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ampalette, _acBuffer);
          BUTTON_SetBitmap(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Bitmap);
函数BUTTON_SetBitmapEx和函数BUTTON_SetBitmap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两个位图在按钮中显示位置的参数。
结合第1步的函数,在按钮中显示位图的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GUI_HMEM hMemButtonStreamBitmap;
GUI_BITMAP Bitmap;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0, 30, 30, 100, 100, 0, 0x0, 0 },  //--------------(1)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char *_acBuffer;
     GUI_LOGPALETTE Palett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2)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3)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ButtonStreamBitmap);               //--------------(4)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Palette, _acBuffer);         //--------------(5)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Bitmap, 18, 18); //--------------(6)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 点击此按钮后,LED2点亮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sp_LedOn(2);
                                 break;

                            /* 松手后,LED2熄灭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sp_LedOff(2);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_LoadStreamBitmap
*    功能说明: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如果不使用了,可以调用函数GUI_ALLOC_Free释放此流位图占用的
*             动态内存。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返回流位图占用的动态内存句柄,方便流位图的调用以及不使用时释放此动态内存。
*********************************************************************************************************
*/
static GUI_HMEM  _LoadStreamBitmap(const char *sFilename) //--------------(7)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 */
     hMemButtonStreamBitmap= _LoadStreamBitmap("pic1.dta");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这里讲解的显示方法也是本章节配套例子使用的方法,这个例子的显示效果46.5小节里面有截图,下面把几个重要的地方跟大家解释下。
1.     在对话框的资源列表中创建一个按钮控件。
2.     通过函数WM_GetDialogItem获得对话框上ID为ID_BUTTON_0的按钮控件句柄。
3.     通过函数BUTTON_SetFont设置按钮控件ID_BUTTON_0的字体。
4.     通过函数GUI_ALLOC_h2p将内存设备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方便后面函数的调用。
5.     通过函数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将流位图转换成位图,使用这个函数特别注意要将变量GUI_BITMAP Bitmap设置成全局变量,因为这个变量要在按钮的操作过程一直调用,如果设置成局部变量的话,退出函数后此变量的内存空间就被释放了。
6.     通过函数BUTTON_SetBitmapEx设置按钮控件未被按下时显示的位图。通过此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可以设置按钮在按下(BUTTON_BI_PRESSED),未按下(BUTTON_BI_UNPRESSED)和禁止状态(BUTTON_BI_DISABLED)显示的位图。最后两个参数是用来设置位图在按钮中的显示位置,坐标位置是相对按钮的坐标位置。emWin手册中还有一个位图显示函数BUTTON_SetBitmap,比函数BUTTON_SetBitmapEx少了最后两个坐标位置的参数。
7.     通过函数_LoadStreamBitmap将流位图从SD卡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一点,如果按钮的流位图不需要使用了,可以通过函数GUI_ALLOC_Free释放流位图占用的动态内存,需要的时候再重新加载,并用函数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将流位图转换成位图供按钮控件使用。

楼主:
46.4  官方WIDGET_PhoneButton实例讲解

        这个DEMO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主要功能介绍:
        这个例子主要是在按钮上面显示图片,演示一种简单的来电话情景,重点还是按钮位图显示函数BUTTON_SetBitmapEx的使用。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GUI.h"
#include "BUTTON.h"
/*********************************************************************
*
*       Defines
*
**********************************************************************
*/
//
// Recommended memory to run the sample with adequate performance
//
#define RECOMMENDED_MEMORY (1024L * 5)
/*******************************************************************
*
*       static variables
*
********************************************************************
*/
/*******************************************************************
*
*       Bitmap data, 3 phone logos
*/
static const GUI_COLOR Colors[] = { 0x000000, 0xFFFFFF };
static const GUI_LOGPALETTE Palette = { 2, 1, Colors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cPhone0[]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__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__,
  _XXXXXXX, X_______, _______X, XXXXXXX_,
  _XXXXXXX, X__XX___, ___XX__X, XXXXXXX_,
  _XXXXXXX, X__XX___, ___XX__X, XXXXXXX_,
  _XXXXXXX, X__XX___, ___XX__X, XXXXXXX_,
  ______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XXXX, XXXXXXXX, X_______,
  ______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_____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_____,
  ____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_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cPhone1[]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XX, X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X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XXXX, XXXX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XXXXX, X____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_____, ________,
  _____XXX, XXXX_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___X, XXXXXXX_, ________,
  ________, _XX_____, _XXXXXXX, X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XX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XXXX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XXXX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XXXX,
  ________, ___XX___, ___XX__X, XXXXXXXX,
  ________, ___XX___, ___XX___, _XXXXXXX,
  ________, ___XX___, ___XX___, ___XXXX_,
  ______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XX_,
  _______X, XXXXXXXX, XXXXXXXX, X_______,
  ______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_____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_____,
  ____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_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cPhone2[]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X, XX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X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XXXX, XXXX_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X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__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_XXXX, XXX_____,
  ________, _XXXXXXX, X___XXXX, X_______,
  _______X, XXXXXXX_, _____XX_, ________,
  _____XXX, XXXXX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XXXXX, XXX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XXXXXX, X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XXXX,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XXXX,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XXXXXXXX, X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XXXXXXXX, X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XXXXXXX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XXXX_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XX_____, ___XX___, ___XX___, ________,
  _______X, XXXXXXXX, XXXXXXXX, X_______,
  ______XX, XXXXXXXX, XXXXXXXX, XX______,
  _____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_____,
  ____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_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__X_, _X__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___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___
};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_1bpp_0 = { 32, 31, 4, 1, acPhone0, &Palette};  //--------------(1)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_1bpp_1 = { 32, 31, 4, 1, acPhone1, &Palette};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_1bpp_2 = { 32, 31, 4, 1, acPhone2, &Palette};
/*******************************************************************
*
*       static code
*
********************************************************************
*/
/*******************************************************************
*
*       _Wait
*/
static int _Wait(int Delay) {  //--------------(2)
  int EndTime;
  int r;
  r = 1;
  EndTime = GUI_GetTime() + Delay;
  while (GUI_GetTime() < EndTime) {
    GUI_Exec();
    if (GUI_GetKey() == GUI_ID_OK) {
      r = 0;
      break;
    }
  }
  return r;
}
/*******************************************************************
*
*       _DemoButton
*/
static void _DemoButton(void) {
  BUTTON_Handle hButton;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lick on phone button...", 160,80);
  GUI_Delay(500);
  //
  // Create the button and modify its attributes
  //
  hButton = BUTTON_Create(142, 100, 36, 40, GUI_ID_OK, WM_CF_SHOW); //--------------(3)
  BUTTON_SetBkColor (hButton, 1, GUI_RED);
  //
  // Loop until button is pressed
  //
  while (1) {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0, &bm_1bpp_1, 2, 4); //--------------(4)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1, &bm_1bpp_1, 2, 4);
    if (!_Wait(50)) break;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0, &bm_1bpp_0, 2, 4);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1, &bm_1bpp_0, 2, 4);
    if (!_Wait(45)) break;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0, &bm_1bpp_2, 2, 4);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1, &bm_1bpp_2, 2, 4);
    if (!_Wait(50)) break;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0, &bm_1bpp_0, 2, 4);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1, &bm_1bpp_0, 2, 4);
    if (!_Wait(45)) break;
  }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0, &bm_1bpp_1, 2, 4);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1, &bm_1bpp_1, 2, 4);
  GUI_ClearRect(0, 80, 319, 120);
  GUI_DispStringHCenterAt("You have answered the telephone", 160, 145);
  GUI_Delay(2000);
  //
  // Delete button object
  //
  WM_DeleteWindow(hButton);
  GUI_ClearRect(0, 50, 319, 239);
  GUI_Delay(400);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 Check if recommended memory for the sample is available
  //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PhoneButton - Sample", 160, 5);
  while (1) {
    _DemoButton();
  }
}

1.     用于按钮上面显示的三种位图。
2.     按键时间等待函数,这个函数设计的比较巧妙,大家可以学习下。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是在函数形参设置的时间范围内,ID为GUI_ID_OK的按钮还没有按下,那么返回1,在设置的时间内按下了,返回0。
3.     通过函数BUTTON_Create将按钮创建到桌面窗口。
4.     通过函数BUTTON_SetBitmapEx设置按钮控件显示的位图。通过此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可以设置按钮在按下(BUTTON_BI_PRESSED,用数值表示的话是数字1),未按下(BUTTON_BI_UNPRESSED,用数值表示的话是数字0)和禁止状态(BUTTON_BI_DISABLED,用数值表示的话是数字2)显示的位图。最后两个参数是用来设置位图在按钮中的显示位置,坐标位置是相对按钮的坐标位置。emWin手册中还有一个位图显示函数BUTTON_SetBitmap,比函数BUTTON_SetBitmapEx少了最后两个坐标位置的参数
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46.5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58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的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GUI任务主要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按钮控件,按下此按钮,板载的LED2点亮,松手后LED2熄灭。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实验注意:
        1.     例子所需的流位图文件pic1.dta已经存储到本章节配套例子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流位图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GUI_HMEM hMemButtonStreamBitmap;
GUI_BITMAP Bitmap;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0, 30, 30, 100, 10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char *_acBuffer;
     GUI_LOGPALETTE Palett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ButtonStreamBitmap);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Palette, _acBuffer);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Bitmap, 18, 18);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 点击此按钮后,LED2点亮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sp_LedOn(2);
                                 break;

                            /* 松手后,LED2熄灭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sp_LedOff(2);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_LoadStreamBitmap
*    功能说明: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如果不使用了,可以调用函数GUI_ALLOC_Free释放此流位图占用的
*             动态内存。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返回流位图占用的动态内存句柄,方便流位图的调用以及不使用时释放此动态内存。
*********************************************************************************************************
*/
static GUI_HMEM  _LoadStreamBitmap(const char *sFilename)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 */
     hMemButtonStreamBitmap= _LoadStreamBitmap("pic1.dta");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46.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59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的方法。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GUI任务主要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按钮控件,按下此按钮,板载的LED2点亮,松手后LED2熄灭。
实验注意:
        例子所需的流位图文件pic1.dta已经存储到本章节配套例子的Doc文件夹下,使用此例子前,请务必将这个流位图文件存储到SD卡根目录中,并将SD卡插到开发板上面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系统栈大小为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变量
*********************************************************************************************************
*/
GUI_HMEM hMemButtonStreamBitmap;
GUI_BITMAP Bitmap;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ID_BUTTON_0, 30, 30, 100, 10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char *_acBuffer;
     GUI_LOGPALETTE Palett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ButtonStreamBitmap);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 &Palette, _acBuffer);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Bitmap, 18, 18);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 点击此按钮后,LED2点亮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sp_LedOn(2);
                                 break;

                            /* 松手后,LED2熄灭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sp_LedOff(2);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_LoadStreamBitmap
*    功能说明: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如果不使用了,可以调用函数GUI_ALLOC_Free释放此流位图占用的
*             动态内存。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    返 回 值: 返回流位图占用的动态内存句柄,方便流位图的调用以及不使用时释放此动态内存。
*********************************************************************************************************
*/
static GUI_HMEM  _LoadStreamBitmap(const char *sFilename)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fsize);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f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0;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

     return hMem;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加载流位图到emWin动态内存 */
     hMemButtonStreamBitmap= _LoadStreamBitmap("pic1.dta");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46.7  总结

        本章教程主要为大家讲解了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和流位图的方法,非常具有实战价值,望初学者多做练习,务必要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