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关GUI_ID_USER问题

楼主(2017-02-28):
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定义了多个用户ID,如:
#define MY_Control_ID_1 GUI_ID_USER+1
#define MY_Control_ID_2 GUI_ID_USER+2

#define MY_Control_ID_3 GUI_ID_USER+3
#define MY_Control_ID_4 GUI_ID_USER+4
....
每个ID产生后,我会画不同的图片,问题:当这些ID同时产生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者当第一个ID产生后正在画图,第二个ID产生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
    case MY_Control_ID_1:
     GUI_DrawBitmap(&pic_1,x1,y1);
     break;

    case MY_Control_ID_2:
     GUI_DrawBitmap(&pic_2,x2,y2);
     break;

    case MY_Control_ID_3:
     GUI_DrawBitmap(&pic_3,x3,y3);
     break;

    case MY_Control_ID_4:     GUI_DrawBitmap(&pic_4,x4,y4);
     break;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网友:
不用担心,有缓冲。这些都是逐个执行的,即使是多个任务跑emWin,底层已经做好互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