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Timer_PWM函数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在使用TIM2的4个通道输出PWM波形时,采用如下方式。

SetTIMOutPWM(GPIOA, GPIO_Pin_0, TIM2, 1,1000,2000);
SetTIMOutPWM(GPIOA, GPIO_Pin_1, TIM2, 2,2000,4000);
SetTIMOutPWM(GPIOA, GPIO_Pin_2, TIM2, 3,3000,6000);
SetTIMOutPWM(GPIOA, GPIO_Pin_3, TIM2, 4,400000,8000);
原来打算是把PA0-PA3的4个管脚都输出PWM波形,但是只有最后一个配置的会输出波形,就是只有PA3输出波形。
如果不同时配置多个,只有一个,那么每个管脚都能输出波形。
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初始化呢

网友:
使用的同一个定时器,仅支持同频率,占空比可以不同,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同一个定时器,仅支持同频率,占空比可以不同,你试试看。(2017-03-01 13:54)嬀/color]
恩,是这样的,一时没有缓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