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UI_JPEG_Draw()顯示JPEG圖問題

楼主(2017-03-01):
請問各位:
我的屏幕是480×272,將一個解析度同樣是480×272大小約32k bytes的JPEG二進制資料先放在stm32f429的flash中,再使用GUI_JPEG_Draw()這個函數,顯示正常無誤。但光執行GUI_JPEG_Draw()這行就需要花費約500ms的時間,請問這是emwin解JPEG正常的的時間嗎?
還是我有哪裡設定沒設好呢? 請大家指點。感謝~

网友:
差不多,基本就是这个速度,另外就是开启编译器的最高等级优化看看。

还有就是测试下MDK5.23里面的emWin5.36看看,最近发现,好像还快点,应该是官方优化了下。

网友:
简单测试了个,300多ms
原始图片:

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测试了个,300多ms
原始图片:

测试结果:

网友:
我是用ST提供的STemwin用GUI_JPEG_Draw()函數解480×272 JPEG圖檔一張也要花800ms,為什麼我的這麼慢呢?檢查過時脈也沒問題。還請各位指點一下。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ST提供的STemwin用GUI_JPEG_Draw()函數解480×272 JPEG圖檔一張也要花800ms,為什麼我的這麼慢呢?檢查過時脈也沒問題。還請各位指點一下。感謝~

网友:
你的底层移植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底层移植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底层移植是不是做的不够好,底层移植要做好。

您好:STemwin不是不能改嗎? 請問您說的底層移植是指哪個部份呢? 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