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的板子用标准库配置串口波特率115200,可是实际只能38400正确接收

楼主(2017-03-02):
V6的板子用标准库配置串口波特率115200,可是实际只能38400正确接收!
这是因为我没有配置系统时钟吗?如果是这样,那么429最高时钟180M,但是
用到USB的时候,只能配置168M,这样库函数还怎么用?

网友:
1.  用V6板子带的例子在V6上面测试,如果你电脑软件是38400,应该是你的串口软件问题。
2.  V6的所有例子都是168MHz,详情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V6板子带的例子在V6上面测试,如果你电脑软件是38400,应该是你的串口软件问题。
2.  V6的所有例子都是168MHz,详情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30
可以确定串口助手和串口线没有问题(一直在用,103测试也没问题),用了野火的429例程,结果串口115200也是不能,当然,demo程序没问题

网友:
你自己做的板子?  PLL配置对了吗。要跟你使用的外部晶振大小统一。

网友(2018-03-16):
楼上正解

网友B(2024-06-07):
V5的程序在我的8M晶振,STM32F407ZGT6,115200的串口通信速率也是变为了384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5的程序在我的8M晶振,STM32F407ZGT6,115200的串口通信速率也是变为了38400了

感觉不用怀疑,95%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5的程序在我的8M晶振,STM32F407ZGT6,115200的串口通信速率也是变为了38400了

用于你的板子,要修改晶振和PLL。

V5的晶振是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