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图片存放在外部的SD卡中,如何更新至RA8875的外部flash中??赐教

楼主(2017-03-02):
图片存放在外部的SD卡中,如何更新至RA8875的外部flash中??赐教

网友:
如果是用的我们的显示屏,而且还有板子的话,可以用这里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2

另外也可以自己写的代码,将SD卡中的数据加载过去,RA8875的图库flash有专门的驱动程序。

还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淘宝上面有卖那种spi flash烧写器的,你烧写下就行了,这个也简单省事。

楼主:
那么如何将SD卡的数据加载到RA8875的spi flash中,想自己写代码,有没有参考列程,汉子哥!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何将SD卡的数据加载到RA8875的spi flash中,想自己写代码,有没有参考列程,汉子哥!赐教

下载V5板子的出厂程序: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里面有个驱动文件bsp_ra8875_flash.C,这个文件就是用来更新flash用的。

楼主:
  ;醉的时候扶墙,醒的时候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