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STemWin开发中使用C++标准库问题

楼主(2017-03-03):
使用开发工具为MDK-ARM5.14,目标芯片为stm32f429IG。为何在工程中添加#include<iostream>就会报以下错误?但是像<vector>/<string>等却可以

.\Objects\CEMonitor.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asks.o(.bss).
......

网友:
这个是提示RA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提示RAM不够。

只是添加头文件应该也不至于吧?况且我的On-chip flash是1M,生成的bin文件才70K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添加头文件应该也不至于吧?况且我的On-chip flash是1M,生成的bin文件才70K不到

这个是RAM,你说的是flash。 从你的错误提示看,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