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UTF-8 keil编译问题

楼主(2017-03-03):
请教,改成UTF-8编码,编辑汉字字符串后,keil编译器报错“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用txt文件打开,重新保存为UTF-8编码后,错误消失。恼火,每次修改这个.c文件都得重新保存,请教版主及各位,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如何解决?keil版本为5.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74

谢谢。解决不了嘛?这样搞,好烦。但,貌似两个汉字以下的好像是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决不了嘛?这样搞,好烦。但,貌似两个汉字以下的好像是不受影响。

暂时无解。可以先用英文调试,最后在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