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xx的单片机,使用 LTDC 功能时,第二层不能够显示?

楼主(2017-03-03):
stm32Fxx的单片机,使用 LTDC 功能时,第二层不能够显示?

具体如下:

第一次设置

  BSP_LCD_SelectLayer(0);
  BSP_LCD_LayerDefaultInit(0, LCD_FRAME_BUFFER_LAYER0);

  BSP_LCD_SetLayerVisible(0, ENABLE);
  BSP_LCD_DisplayOn();
  BSP_LCD_Clear(LCD_COLOR_BLACK);

  __LCD_Drv->LCD_Clear(LCD_COLOR_GREEN);
  HAL_Delay(2000);

  __LCD_Drv->LCD_Clear(LCD_COLOR_MAGENTA);
  HAL_Delay(2000);

  __LCD_Drv->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HAL_Delay(2000);

  __LCD_Drv->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GREEN);

  __LCD_Drv->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ACK);

  __LCD_Drv->LCD_DisplayStringAt(0, 610, (uint8_t *)"LTDC Display Begin ... ...", CENTER_MODE);

  __LCD_Drv->LCD_SetFont(&Font16);
  __LCD_Drv->LCD_DisplayStringAt(0, 670, (uint8_t *)"Touchscreen cannot be initialized", CENTER_MODE);

  __LCD_Drv->LCD_SetFont(&Font24);
  __LCD_Drv->LCD_DisplayStringAt(0, 730, (uint8_t *)"RGB TO LVDS Pixel 800 * 1280", CENTER_MODE);

上面的第一次显示是正常的,

、、、、、、、、、、、、、、、、、、、、、、、、、、、、、、、、、、、、、、、、、、、、、、、、、、、、、、、、、、、、、、、、、、
第二次设置如下:

  BSP_LCD_SelectLayer(1);
  BSP_LCD_LayerDefaultInit(1, LCD_FRAME_BUFFER_LAYER1);
  BSP_LCD_SetColorKeying(1, LCD_COLOR_WHITE);
  BSP_LCD_SetLayerVisible(1, ENABLE);
  BSP_LCD_DisplayOn();

  __LCD_Drv->LCD_Clear(LCD_COLOR_BLACK);       // 清贫也没有反应
  __LCD_Drv->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GREEN);

  __LCD_Drv->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__LCD_Drv->LCD_SetFont(&Font24);
  __LCD_Drv->LCD_DisplayStringAt(0, 780, (uint8_t *)"RGB TO LVDS Layer2 Pixel 800 * 1280", CENTER_MODE);    // 显示也没有任何 动静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CD layers.
  * @param  LayerIndex: Layer foreground or background
  * @param  FB_Address: Layer frame buffer
  * @retval None
  */
void BSP_LCD_LayerDefaultInit(uint16_t LayerIndex, uint32_t FB_Address)
{
  LCD_LayerCfgTypeDef   Layercfg;

  /* Layer Init */
  Layercfg.WindowX0 = 0;
  Layercfg.WindowX1 = BSP_LCD_GetXSize();
  Layercfg.WindowY0 = 0;
  Layercfg.WindowY1 = BSP_LCD_GetYSize();
  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Layercfg.FBStartAdress = FB_Address;
  Layercfg.Alpha = 255;
  Layercfg.Alpha0 = 0;
  Layercfg.Backcolor.Blue = 0;
  Layercfg.Backcolor.Green = 0;
  Layercfg.Backcolor.Red = 0;
  Layer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Layer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
  Layercfg.ImageWidth = BSP_LCD_GetXSize();
  Layercfg.ImageHeight = BSP_LCD_GetYSize();

  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_eval, &Layercfg, LayerIndex);

  DrawProp[LayerIndex].BackColor = LCD_COLOR_WHITE;
  DrawProp[LayerIndex].pFont     = &Font24;
  DrawProp[LayerIndex].TextColor = LCD_COLOR_BLACK;

}

网友:
没用过HAL,不过配置选项跟标准库大同小异,看了看没啥问题。显存地址错开了吧,保证够存一个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HAL,不过配置选项跟标准库大同小异,看了看没啥问题。显存地址错开了吧,保证够存一个图层。

显存地址是hi错开的,能够保证能够保存一个图层的空间

现在单独显示图层1 或者图层2都是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够混合显示

网友B(2018-01-19):
hal库的代码能分享下吗楼主,我最近有cubemx做ltdc没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al库的代码能分享下吗楼主,我最近有cubemx做ltdc没成功

正点原子的有HAL库,自己去看看http://www.opened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库的代码能分享下吗楼主,我最近有cubemx做ltdc没成功

st官网可以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的有HAL库,自己去看看http://www.openedv.com/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D(2019-12-13):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单个Layer无法显示的问题,硬体设置都没问题,暂存器也有数值,但就是无法显示在屏幕上。
Layer跟背景色都可以看的到,但Layer本身却无法画线等等功能

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单个Layer无法显示的问题,硬体设置都没问题,暂存器也有数值, ...

这种的话,还是配置有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还是配置有些问题。

请问是硬件配置的问题吗?
还是有其他关于屏幕设置的部分呢?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硬件配置的问题吗?
还是有其他关于屏幕设置的部分呢?

直接复制粘贴我们的代码测试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我们的代码测试下看看。

我参考V-24的示例,修改为我现有的脚位后,状况依旧
我仅有将LTDC,SDRAM设置留下其他隐藏
不过之前点亮其他可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参考V-24的示例,修改为我现有的脚位后,状况依旧
我仅有将LTDC,SDRAM设置留下其他隐藏
不过之前点 ...

看我V6的emWin教程移植章节,按照步骤操作,看看卡在那个步骤上,方便我看看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