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例程问题:V4-1026_RL-FlashFS实验_RTX+RL-FlashFS+NAND Flash

楼主(2017-03-06):
跑这个例程时V4-1026_RL-FlashFS实验_RTX+RL-FlashFS+NAND Flash(使用搜索功能实现文件列表显示),总是死在那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使用的V4板子吗,如果是的话,把板子上面的显示屏取下来,然后使用NAND的那综合点的例程测试下。多测试两次。

如果还不行,极有可能由于之前的操作不当,导致nand已经有坏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V4板子吗,如果是的话,把板子上面的显示屏取下来,然后使用NAND的那综合点的例程测试下。多测试两次。

如果还不行,极有可能由于之前的操作不当,导致nand已经有坏块。
是v4的板子,板子买来就有坏块的

你说的例程是这个么? “V4-1038_RL-FlashFS实验_NAND Flash+SD卡(综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4的板子,板子买来就有坏块的

你说的例程是这个么? “V4-1038_RL-FlashFS实验_NAND Flash+SD卡(综合实现)”

有个NAND单独的综合,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