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listView中关联了滚动条后,可以再取消滚动条吗?

楼主(2017-03-06):
使用一个listView,在listView的条数超过当前界面显示时使用:hItem1=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SLIDER_CF_VERTICAL); 增加了滚动条,现想在  listView的条数没有超过当前界面时就不显示滚动条,该如何实现涅?

网友:
使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

网友:
那滚动条的宽度怎么设置啊?我写成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1);
                           SCROLLBAR_SetWidth(hItem1,30);//设置滚动条宽度
后,自动出来的进度条宽度没有改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滚动条的宽度怎么设置啊?我写成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Item,1);
SCROLLBAR_SetWidth(hItem ..

设置全局默认滚动条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全局默认滚动条宽度。

默认的滚动条宽度太窄,然后我使用LISTVIEW_SetAutoScrollV()和SCROLLBAR_SetWidth()这两个函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