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vin

楼主(2017-03-06):
Q1:emwin的listview的header为什么不能显示汉子
Q2:progbar在利用coode::blocks模拟的时候是可以运行的,但为什么下载到开发板上屏幕是不动的。。。
Q3:我在window下创建了一个button和一个progbar,我想实线的功能是:
当我按下button时候,progbar开始加10到100,但是当我再次按下button时候必须等progbar加到了100才视为有效,否则无效。
求各路大神解答,在这里先行谢过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1. ListView上的header字体要这么设置,根据你使用的ID号进行配置
        /*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header */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0));
      HEADER_SetFont(hHeader, &GUI_FontHZ16);
    HEADER_SetHeight(hHeader, 25);

2. 这个估计是你的程序有些问题。
3. 可以在按钮的回调消息里面开启一个emWin的定时器,在定时器的回调消息里面更新progbar。更新到100%的时候,删除此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istView上的header字体要这么设置,根据你使用的ID号进行配置
        /*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header */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0));
&n ..

好的,谢谢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void _Prog_DisVal(void)
{
    int i;
    for(i=0;i<=100;i+=10)
    {
        PROGBAR_SetValue(hProgbar,i);
        GUI_Delay(50);
    }
    GUI_Delay(500);
    PROGBAR_SetValue(hProgbar,0);
}
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有什么问题吗  求解答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istView上的header字体要这么设置,根据你使用的ID号进行配置
        /*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header */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0));
&n ..

void _Prog_DisVal(void)
{
    int i;
    for(i=0;i<=100;i+=10)
    {
        PROGBAR_SetValue(hProgbar,i);
        GUI_Delay(50);
    }
    GUI_Delay(500);
    PROGBAR_SetValue(hProgbar,0);
}
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有什么问题吗  求解答
求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