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100引脚stm32使用FSMC驱动TFTLCD

楼主(2017-03-06):
版主大神:
       我是用STM32F103ZC驱动LCD ILI9488,RS使用A16,CS使用NE1,WR使用NWE,RD使用NOE,应该如何配置,我的配置如下,为什么一运行就进入硬件错误,谢谢了

楼主:
我在对指定地址写入数据的时候,发现内存区里所有的地址对应的值都发生改变了,大神帮忙看看,求求求

网友:
方便的话,贴下LCD部分的接口原理图,也就是跟STM32对接使用的那些引脚。

网友:
优先测试下,是否9488的ID可以正确读取,也就可以确定你的FSMC和GPIO配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可以正确读出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确读出ID的。

网友:
那没问题,继续往下排查,看看是走到那一步死掉的。另外读取ID前的延迟时间再长一点,可以先搞个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在更换了几种延时,都是在读ID之前的延时函数卡住的,我换掉你提供的延时函数使用定时器3延时,然后再用函数自减延时,单步不卡,一运行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问题,继续往下排查,看看是走到那一步死掉的。另外读取ID前的延迟时间再长一点,可以先搞个500ms。

是不是我的芯片有问题,我取消延时直接初始化,向data地址写数据会把附近的地址对应的内容都更改了,影响其他类型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的芯片有问题,我取消延时直接初始化,向data地址写数据会把附近的地址对应的内容都更改了,影响其他类型的时序

延迟不能取消,得有。因为FSMC初始化后得需要延迟一会。要不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由于我发现是延时造成的错误,我换了一个库,现在运行正常了。我的FSMC设置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由于我发现是延时造成的错误,我换了一个库,现在运行正常了。我的FSMC设置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多问一个问题:
我用emwin graph组件画曲线时太慢了,我调整了时钟频率,又增加了回调函数里addvalue定时器频率,速度还是一样,,请问这个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多问一个问题:
我用emwin graph组件画曲线时太慢了,我调整了时钟频率,又增加了回调函数里addvalue定时器频率,速度还是一样,,请问这个怎么修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