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DM9000AE网卡调试

楼主(2017-03-06):
第一次调试dm9000时,开始读取DM9000AEP的ID号,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为DM9000AE Detect Failed, vid&pid = 29282B2A, Expected = 0A469000,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来分享一下经验吧

内容来自[新鲜事]

网友:
可以参考下我们的V5板子,首先要保证的就是你的硬件焊接没问题,这个务必要保证,然后就是细致的检查每个引脚是否原理图有错误。
这两部完成了,再检测FSMC配置是否有问题,之后就可以读取ID了。

网友(2021-08-08):
您好,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