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下载失败,STLINK下载失败万能解决方案】JLINK和STLINK都无法下载时的解决办

楼主(2017-03-06):
很多时候都会认为这个板子无法下载了,其实不是的,有解决办法。
原因如下:
由于客户设置的晶振频率和PLL配置错误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下载一次程序锁住一次板子,搞的人痛不欲生。
还有错误的外设配置,SWD接口锁住,读写保护等问题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
解决办法:
由于都无法下载,但是芯片没有废,可以下载,解决办法就是芯片上电后,按住复位键,然后点击下载,之后弹出这个界面(JLINK会弹出,STLINK无这个界面),点击Yes

点击后不要立即松手,过1-2秒后松手,程序就下载进去了,也可以正常调试了。

总结:

晶振设置不对,也可以导致无法下,而且也会导致串口无法下,非常奇怪,此时用上面方法可解决。

楼主:
已经更新。
也可以考虑使用下面的方式设置工作在复位状态

网友:
宝贝收到了,很喜欢,买家很有信用!

网友(2017-05-04):
用这个方法显示下载成功 没有出现之前的mismatch 也能调试了;但每次都要复位,不然第二次下载任然报‘contens mismatch’内容不匹配的错 硬汉哥再群里说是我软件的问题;请问能讲解一下吗,或者有其他的尝试方法没?

网友A(2017-11-01):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方法显示下载成功 没有出现之前的mismatch 也能调试了;但每次都要复位,不然第二次下载任然报‘contens mismatch’内容不匹配的错 硬汉哥再群里说是我软件的问题;请问能讲解一下吗,或者有其他的尝试方法没?

时间过了6个月,依然不能Debug,,,,我就是想简单的仿真一下,这让我很受打击

网友B(2019-07-26):
遇到同样的问题,使用的CPU stm32f407igt6,外部时钟25M,PLL_M设置错误,应该是25,结果设置为8,导致无法继续下载程序;
解决办法:BOOT0引脚强制拉高,BOOT1任意,然后烧录,烧录过程中不必继续拉高BOOT0,这样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过了6个月,依然不能Debug,,,,我就是想简单的仿真一下,这让我很受打击

遇到同样的问题,看我回复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使用的CPU stm32f407igt6,外部时钟25M,PLL_M设置错误,应该是25,结果设置为8,导致无法 ...

真乃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