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怎么分配每个任务的时间片?

楼主(2017-03-07):
    在FreeRTOS中,创建多个任务,任务之间的切换

任务1,在50ms内没有接收到消息,则进行任务切换,超过
task1:

    if (xQueueReceive(xQueFd, (void *)&clientFd, 50)  == pdPASS) {
           /* 处理1 */
    } else {
        /* 超时 */
   }

task2:

void Task_KeyScan(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
        KEY_Scan();
        vTaskDelay(10);
    }
}
正常情况下:
在task2中,按键每间隔10ms进行一次扫描,当程序执行到KEY_SCAN()后,遇到vTaskDelay将进行一次任务切换;
假如:我将task2代码修改如下

void Task_KeyScan(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
        KEY_Scan(); /* 没有vTaskDelay */
    }
}
此种情况下,task2一直占据CPU时间,需要多久才能将时间片消耗完,是不是RTOS为每个任务的执行设定了一个最大的时间片?

网友A:
楼主的理解稍有偏差,下面这个消息队列设置的50ms,含义是调用此函数时,如果消息队列没有数据,会等到50ms。
此时这个任务会被挂起,让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得到执行,50ms内消息队列有数据了会返回,如果超时了也会返回。
  if (xQueueReceive(xQueFd, (void *)&clientFd, 50)  == pdPASS) {
           /* 处理1 */
    } els
        /* 超时 */
   }

2. FreeRTOS的时间片仅支持一个时钟周期,比如你的系统时钟节拍是1000Hz,那么时间片的大小就是1ms,时间片调度仅存在于同优先级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稍有偏差,下面这个消息队列设置的50ms,含义是调用此函数时,如果消息队列没有数据,会等到50ms。
此时这个任务会被挂起,让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得到执行,50ms内消息队列有数据了会返回,如果超时了也会返回。
if (xQueueReceive(xQueFd, (void *)&cli ..

管理员,您好:

/* 约定: 时间片大小为1ms
   task1与task2任务优先级相同 */
void task1(void)
{
    for (;;)
    {
        func_A();// 该函数执行完需要40ms;
        vTaskDelay(5);
    }
}

void task1(void)
{
    for (;;)
    {
        func_B();// 该函数执行完需要40ms;
        //vTaskDelay(5); /* 没有执行阻塞式API vTaskDelay 该任务不会被挂起 */
    }
}

/*
    问题1: 如果程序执行到了func_A,还没有执行vTaskDelay(5),那么是不是func_B()在此期间一直都不会执行?
    问题2: 如果程序执行到了func_B,由于没有vTaskDelay,那么是不是task1一直都得不到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稍有偏差,下面这个消息队列设置的50ms,含义是调用此函数时,如果消息队列没有数据,会等到50ms。
此时这个任务会被挂起,让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得到执行,50ms内消息队列有数据了会返回,如果超时了也会返回。
if (xQueueReceive(xQueFd, (void *)&cli ..

管理员,您好:

管理员,您好:

/* 约定: 时间片大小为1ms
   task1与task2任务优先级相同 */
void task1(void)
{
    for (;;)
    {
        func_A();// 该函数执行完需要40ms;
        vTaskDelay(5);
    }
}

void task1(void)
{
    for (;;)
    {
        func_B();// 该函数执行完需要40ms;
        //vTaskDelay(5); /* 没有执行阻塞式API vTaskDelay 该任务不会被挂起 */
    }
}

/*
    问题1: 如果程序执行到了func_A,还没有执行vTaskDelay(5),那么是不是func_B()在此期间一直都不会执行?
    问题2: 如果程序执行到了func_B,由于没有vTaskDelay,那么是不是task1一直都得不到执行?

网友:
1   不会,只要时间片用完就会切换。
2.  不会,只要时间片用完,也会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会,只要时间片用完就会切换。
2.  不会,只要时间片用完,也会切换。

网友: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7-11-03):
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不想等待,沒有消息直接走,該 怎麼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不想等待,沒有消息直接走,該 怎麼辦呢。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

网友C(2019-03-22):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稍有偏差,下面这个消息队列设置的50ms,含义是调用此函数时,如果消息队列没有数据,会等到50ms ...

“ FreeRTOS的时间片仅支持一个时钟周期,比如你的系统时钟节拍是1000Hz,那么时间片的大小就是1ms,时间片调度仅存在于同优先级任务。”

可否设置一个任务工作的时间片的数量,比如一个函数运行10个时间片,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FreeRTOS的时间片仅支持一个时钟周期,比如你的系统时钟节拍是1000Hz,那么时间片的大小就是1ms,时间 ...

FreeRTOS不支持。

网友C:
不支持是啥意思???只能是一个时间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是啥意思???只能是一个时间周期??

是的。

FreeRTOS虽然支持时间片调度,但是不支持时间片个数的设置,可以理解为仅支持1个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135&fromuid=58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稍有偏差,下面这个消息队列设置的50ms,含义是调用此函数时,如果消息队列没有数据,会等到50ms ...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