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51章      实用的官方小键

楼主(2017-03-07):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51章      实用的官方小键盘实例讲解

        初学者经常问这方面的问题,特此将官方的这个小键盘例子跟大家进行讲解,非常具有代表性,极具参考价值。
        5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51.2 官方WIDGET_NumPad.c实例
        51.3 总结

5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本章节没有提供开发板上面运行的例子,如果要在开发板上面运行官方的这个例子,直接将所有内容复制粘贴到本教程配套的任意例子的MainTask.C文件里面,这个文件里面之前的内容全部删掉即可。

51.2 官方WIDGET_NumPad.c实例

        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主要功能介绍:
        本例子很好的演示了数字小键盘的实现方法。主界面上面创建了两个对话框,一个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两个编辑框控件,为了方便说明,我们将其命名为对话框A,另一个对话框上面创建了15个按钮,用于给对话框A上面的编辑框发送消息,我们将其命名为对话框B。实现这个小键盘功能,有两个关键点,初次学习时一定要认识到。
        1、通过对话框B上面的15个按钮给对话框A的编辑框发送消息是通过函数GUI_SendKeyMsg来发送键盘消息的。编辑框控件支持接收的键盘消息已经在第50章的50.2.2小节里面进行讲解。
        2、对话框B上面的15个按钮控件一定要设置禁止聚焦,并将对话框B上面的编辑框控件设置为聚焦,因为只有聚焦的控件才可以接收键盘消息,这个问题我们在讲解每个控件的时候都有强调。将按钮控件设置为禁止聚焦是因为用户一旦触摸了按钮控件,这个按钮会被聚焦,由于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控件能够聚焦,编辑框上面的聚焦就消失了,使用函数GUI_SendKeyMsg发送的按键消息将无法传达到编辑框上面。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
// Recommended memory to run the sample with adequate performance
//
#define RECOMMENDED_MEMORY (1024L * 10)
/*********************************************************************
*
*       Static data
*
**********************************************************************
*/
//
// Bitmap data for arrow keys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COLOR _aColorsArrow[] = {
  0xFFFFFF, 0x000000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_PalArrow = {
  2, /* number of entries */
  1,     /* No transparency */
  &_aColorsArrow[0]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Right[] = {
  ____XX__, ________,
  ____XXXX, ________,
  XXXXXXXX, XX______,
  ____XXXX, ________,
  ____XX__, ________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Left[] = {
  ____XX__, ________,
  __XXXX__, ________,
  XXXXXXXX, XX______,
  __XXXX__, ________,
  ____XX__, ________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_bmArrowRight = {
  10,            /* XSize */
  5,             /* YSize */
  2,             /* BytesPerLine */
  1,             /* BitsPerPixel */
  _acArrowRight,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
  &_PalArrow     /* Pointer to palette */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_bmArrowLeft = {
  10,            /* XSize */
  5,             /* YSize */
  2,             /* BytesPerLine */
  1,             /* BitsPerPixel */
  _acArrowLeft,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
  &_PalArrow     /* Pointer to palette */
};
//
// Array of keys
//
static int _aKey[] = {GUI_KEY_DELETE, GUI_KEY_TAB, GUI_KEY_LEFT, GUI_KEY_RIGHT};  //--------------(1)
//
// Dialog resource of numpad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NumPad[] = {   //--------------(2)
//
//  Function                 Text      Id                 Px   Py   Dx   Dy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0,        0,                225, 110,  95, 13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7",      GUI_ID_USER +  7,   5,   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8",      GUI_ID_USER +  8,  35,   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9",      GUI_ID_USER +  9,  65,   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4",      GUI_ID_USER +  4,   5,  3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5",      GUI_ID_USER +  5,  35,  3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6",      GUI_ID_USER +  6,  65,  3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1",      GUI_ID_USER +  1,   5,  5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2",      GUI_ID_USER +  2,  35,  5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3",      GUI_ID_USER +  3,  65,  5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USER +  0,   5,  8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USER + 10,  35,  8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el",    GUI_ID_USER + 11,  65,  80,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Tab",    GUI_ID_USER + 12,   5, 10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USER + 13,  35, 105,  25,  2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USER + 14,  65, 105,  25,  20},
};
//
// Dialog resource of user dialog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User[] = {  //--------------(3)
//
//  Function                 Text      Id                 Px   Py   Dx   Dy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Dialog", 0,                 40,  90, 140, 115, FRAMEWIN_CF_MOVEABLE},
  { EDIT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EDIT0,      10,  10, 110,  20, 0, 12},
  { EDIT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EDIT1,      10,  40, 110,  20, 0, 12},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  70,  50,  2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ancel", GUI_ID_CANCEL,     70,  70,  50,  20 },
};
//
// Title of sample
//
static char _aTitle[] = {"WIDGET_NumPad"};
//
// Explanation of sample
//
static char * _apExplain[] = {
  "This sample shows how to use a numpad as input",
  "device. This can be useful if no keyboard",
  "is available and the user should edit numeric",
  "values or text on a touch screen.",
};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DialogNumPa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allback function of the numpad.
*/
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WM_MESSAGE * pMsg) {  //--------------(4)
  GUI_RECT r;
  unsigned i;
  int      NCode;
  unsigned Id;
  int      Pressed;
  WM_HWIN  hDlg;
  WM_HWIN  hItem;
  Pressed = 0;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5)
    WM_GetClientRect(&r);
    GUI_SetColor(0x000000);
    GUI_DrawRect(r.x0, r.y0, r.x1, r.y1);          /* Draw rectangle around it */
    /* Draw the bright sides */
    GUI_SetColor(0xffffff);
    GUI_DrawHLine(r.y0 + 1, r.x0 + 1, r.x1 - 2);   /* Draw top line */
    GUI_DrawVLine(r.x0 + 1, r.y0 + 1, r.y1 - 2);
    /* Draw the dark sides */
    GUI_SetColor(0x555555);
    GUI_DrawHLine(r.y1-1, r.x0 + 1, r.x1 - 1);
    GUI_DrawVLine(r.x1-1, r.y0 + 1, r.y1 - 2);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6)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DialogNumPad) - 1;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USER + i);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0);  /* Set all buttons non focussable */  //--------------(7)
      switch (i) {
      case 13: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0, &_bmArrowLeft, 7, 7);  /*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unpressed) */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1, &_bmArrowLeft, 7, 7);  /*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pressed) */
        break;
      case 14: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0, &_bmArrowRight, 7, 7); /*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unpressed) */
        BUTTON_SetBitmapEx(hItem, 1, &_bmArrowRight, 7, 7); /*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pressed) */
        break;
      }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USER + 12);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8)
      Pressed = 1;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9)
      if ((Id >= GUI_ID_USER) && (Id <= (GUI_ID_USER + GUI_COUNTOF(_aDialogNumPad) - 1))) {
        int Key;
        if (Id < GUI_ID_USER + 11) {
          char acBuffer[10];
          BUTTON_GetText(pMsg->hWinSrc, acBuffer, sizeof(acBuffer)); /* Get the text of the button */
          Key = acBuffer[0];
        } else {
          Key = _aKey[Id - GUI_ID_USER - 11]; /* Get the text from the array */
        }
        GUI_SendKeyMsg(Key, Pressed);  /* Send a key message to the focussed window */
      }
      break;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DialogUser
*
* Purpose:
*   Callback function of the user 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User(WM_MESSAGE * pMsg) {  //--------------(10)
  int      i;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Dlg;
  WM_HWIN  hItem;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for (i = 0; i < 2; i++) {   //--------------(1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0 + i);  /* Get the handle of the edit widget */
      EDIT_SetText(hItem, "12345678");                   /* Set text */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12)
        if (Id == GUI_ID_OK) {            /* OK Button */
          GUI_EndDialog(hDlg, 0);
        }
        if (Id == GUI_ID_CANCEL) {        /* Cancel Button */
          GUI_EndDialog(hDlg, 1);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Desktop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handles the drawing of the desktop window.
*/
static void _cbDesktop(WM_MESSAGE * pMsg) {  //--------------(13)
  unsigned i;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aTitle, 160, 5);
    GUI_DispNextLine();
    GUI_SetFont(GUI_DEFAULT_FONT);
    GUI_DispNextLine();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pExplain); i++)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apExplain[i], 160, GUI_GetDispPosY());
      GUI_DispNextLine();
    }
    break;
  }
}
/*********************************************************************
*
*       Exported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NumPad;
  GUI_Init();
  //
  // Check if recommended memory for the sample is available
  //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Desktop);  //--------------(14)
  hNumPa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NumPad,
                                GUI_COUNTOF(_aDialogNumPad),  //--------------(15)
                                _cbDialogNumPad, WM_HBKWIN, 0, 0); /* Create the numpad dialog */
  WM_SetStayOnTop(hNumPad, 1);
  while (1)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User,      //--------------(16)
                      GUI_COUNTOF(_aDialogUser),
                      _cbDialogUser, WM_HBKWIN, 0, 0);             /* Execute the user dialog */
    GUI_Delay(1000);
  }
}

1.     对话框上15个按钮中,最后四个按钮可以发送的键盘消息。
2.     创建了15个按钮的对话框上的资源列表,为了方便描述,我们将其命名为对话框B。
3.     创建了两个编辑框和两个按钮的对话框上的资源列表,为了方便描述,我们将其命名为对话框A。
4.     对话框B的回调函数。
5.     对话框B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主要是重绘背景显示效果。
6.     对话框B回调函数的WM_INIT_DIALOG消息,主要是初始化控件。
7.     对话框B上面的所有按钮控件都被设置禁止聚焦。
8.     对话框B上面按钮的点击消息,这个消息里面设置了变量Pressed =1,表示按钮按下。特别注意这个消息里面没有加break语句,也就是会继续往下执行:
/* 确定这15个按键的ID是否在范围内 */
   if ((Id >= GUI_ID_USER) && (Id <= (GUI_ID_USER + GUI_COUNTOF(_aDialogNumPad) - 1))) {
        int Key;
     /* 按钮的ID在范围GUI_ID_USER + 0到GUI_ID_USER + 10这11个按钮的消息处理 */
        if (Id < GUI_ID_USER + 11) {
          char acBuffer[10];
          /* 获得此按钮上面显示的字符 */
          BUTTON_GetText(pMsg->hWinSrc, acBuffer, sizeof(acBuffer));
          Key = acBuffer[0];
        }
         /* 按钮的ID在范围GUI_ID_USER + 11到GUI_ID_USER + 14这4个按钮的消息处理 */
else {
/* 获得此按钮对应的键盘消息,即全局变量_aKey里面存的4个键盘消息 */
          Key = _aKey[Id - GUI_ID_USER - 11];
        }
     /* 发送消息给当前聚焦的窗口,即对话框A上面的编辑框控件,此时Pressed = 1表示按下消息 */
        GUI_SendKeyMsg(Key, Pressed);  *
      }

9.     对话框B上面按钮的释放消息,功能跟第8条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发送的键盘释放消息,在这个回调函数的开头已经设置变量Pressed = 0,所以使用函数GUI_SendKeyMsg发送的时候,发送的是释放消息。
10.  对话框A的回调函数。
11.  对话框A回调函数的WM_INIT_DIALOG消息,主要是初始化控件,这里是初始化编辑框上面显示的字符。
12.  对话框A上面两个按钮的回调消息处理,都是通过函数GUI_EndDialog来关闭对话框。不同的是第二个参数,这个参数设置的数值是作为阻塞式对话框的返回值。
13.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14.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15.  创建对话框B。
16.  创建对话框A。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51.3 总结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的这个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建议初学者尝试做一个自己的小键盘,并在开发板上面测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