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基于stemwin的触屏驱动?

楼主(2017-03-08):
要实现基于stemwin的触屏点击,是否需要实现以下四个函数接口?该如何实现请多多指教?
CPU是STM32F429IG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Y(void);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网友:
现在我们已经不使用官方的这种函数了,统一修改成使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
这种就无需使用官方的校准,使用我们自己的校准方法即可,使用这个函数进行发送触摸坐标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们已经不使用官方的这种函数了,统一修改成使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
这种就无需使用官方的校准,使用我们自己的校准方法即可,使用这个函数进行发送触摸坐标值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不是GUI_TOUCH_Exec()这个函数也用不着了?具体应该是怎么样的步骤,能否提供参考样例?
我用的是7寸电容屏FT5X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