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 FLASH 裸机跑正常,但泡在系统上就死机

楼主(2017-03-10):
flash采用SST25VF016B,使用V4中的SPI例程测试正常,使用V4中移植的UCOSIII系统加V4中的SPI例程操作FLASH则会导致死机,对flash操作也能完成,但系统调度时死了,死在os_TickListRemove,修改了心跳时间,栈空间等仍然死机,请教一下需要修改什么地方

网友:
可以参考下emWin的一个例子,是将SPI Flash作为字库使用了,上电后从SD卡将字库加载到SPI Flash,使用的uCOS-III,你对比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