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觸控屏幕沒有反應

楼主(2017-03-10):
請問: 我下載了「V4-344-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rar」這包到V4板子上,
但是觸控屏幕沒有反應,不知道是需要什麼修改嗎?

网友:
如果是电阻屏的话,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例子,进行触摸校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9

楼主:
編譯時發生下面的錯誤:
--------------------------------------------------------------------------------------------------------------
Build target 'Flash'
compiling app.c...
..\\..\\User\\includes.h(3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pu.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pu.h>
..\\..\\User\\app.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cpu_bsp.c...
..\\..\\User\\cpu_bsp.c(4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pu_co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pu_core.h>
..\\..\\User\\cpu_bsp.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os_app_hooks.c...
..\\..\\User\\os_app_hooks.c(3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os_app_hooks.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c...
..\\..\\User\\includes.h(3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pu.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pu.h>
..\\..\\User\\bsp\\bsp.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os.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bsp_os.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key.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key.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led.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led.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uart_fifo.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uart_fifo.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user_lib.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user_lib.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spi_bus.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spi_bus.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eeprom_24xx.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eeprom_24xx.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i2c_gpio.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i2c_gpio.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tim_pwm.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tim_pwm.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fsmc_sram.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fsmc_sram.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nand_flash.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nand_flash.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sdio_sd.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sdio_sd.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gt811.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gt811.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ra8875_flash.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ra8875_flash.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ra8875_port.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ra8875_port.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tft_lcd.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tft_lcd.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touch.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touch.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bsp_tsc2046.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bsp_tsc2046.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LCD_ILI9488.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LCD_ILI9488.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LCD_RA8875.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LCD_RA8875.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LCD_SPFD5420.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LCD_SPFD5420.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param.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User\\bsp\\src\\param.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UI_X_Ex.c...
..\\..\\User\\includes.h(3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pu.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pu.h>
..\\..\\emWin\\GUI_X\\GUI_X_Ex.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GUIConf.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emWin\\Config\\GUIConf.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LCDConf.c...
..\\..\\User\\bsp\\bsp.h(3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os.h"
..\\..\\emWin\\Config\\LCDConf.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App_SysFunction.c...
..\\..\\User\\includes.h(3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pu.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pu.h>
..\\..\\emWin\\emWinTask\\App_SysFunction.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cpu_core.c...
cpu_core.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COS-III\\uC-CPU\\cpu_core.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COS-III\\uC-CPU\\cpu_core.c: 0 warnings, 1 error
".\\Flash\\Obj\\output.axf" - 3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估计是你那里路径的问题,重新解压一个出来后,将其放到桌面路径下,另外将工程的文件夹名字 “emWin触摸校准(仅电阻屏,电容屏无需校准)”  换成仅英文字母,比如emWin,然后你再编译下试试。

楼主:
已經可以校准了,謝謝!
想再請問一下,這包是uC/OS,
我要怎麼移植成FreeRT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經可以校准了,謝謝!
想再請問一下,這包是uC/OS,
我要怎麼移植成FreeRTOS呢?

不需要移植,这个仅仅是校准,你校准完成后,还继续使用你之前的FreeRTOS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