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Eric,ListView控件中如何屏蔽消息响应

楼主(2017-03-13):
请问版主,我的想法是:ListView控件中只需要显示内容,不要选中(点击控件的时候不要选中的那个蓝条),也不要上下滚动。找了半天,不知道有什么的函数去实现。

网友A:
使用函数WM_DisableWindow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能否再请教个问题,能否改变LISTVIEW控件中滚动条的宽度,感觉系统默认的滚动条的宽度稍微窄了点,麻烦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能否再请教个问题,能否改变LISTVIEW控件中滚动条的宽度,感觉系统默认的滚动条的宽度稍微窄了点,麻烦了,感谢!

在这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69

网友C(2020-05-18):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WM_DisableWindow

请教硬汉大哥:如果用实体键,界面有多个可聚焦控件,怎么能控制焦点不进入listview中去?

使用WM_DisableWindow函数貌似没有效果。而且也找不到LISTVIEW_SetFocussable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硬汉大哥:如果用实体键,界面有多个可聚焦控件,怎么能控制焦点不进入listview中去?

使用WM_Dis ...

WIDGET_SetFocusable()

网友C:
这个好像5.40版本之后才有,我用的版本没这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5.40版本之后才有,我用的版本没这么高

emWin6.10h单片机版发布,第3版emWin教程择日开工,配合AppWizard(2020-04-2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88&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Win6.10h单片机版发布,第3版emWin教程择日开工,配合AppWizard(2020-04-28)
http://www.armbbs.cn/ ...

好的,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