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任务调试信息中的delay超出设定值

楼主(2017-03-14):
rtx任务调试信息中的delay超出设定值,每过十几秒就会出现一次,这是什么情况?

__task void AppTaskProcessEleMeter(void)
{
OS_RESULT xResult;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00;                 /* 延迟周期 */

    os_itv_set(500);                /* 设置延迟周期 */

    while(1){
        if(Mark.EleMeterEffective){
            ProcessPowerUpdata();                    /* 通信电表 - 询问当前电耗 */

            /* 等待所有任务发来的事件标志 */
            xResult = os_evt_wait_and(TASK_BIT_0, usMaxBlockTime);
            switch (xResult){                        /* 接收到所有任务都发来的事件标志 */
                case OS_R_EVT:
                    ProcessPower();                    /* 处理读到的电表电耗 */
                    os_evt_clr(TASK_BIT_0, HandleTaskProcessEleMeter);
                    break;
                case OS_R_TMO:                        /* 超时 */
                    break;
                default:                            /* 其他值不处理 */
                    break;
            }
        }
        os_evt_set(TASK_BIT_0, HandleTaskStart);    /* 发送事件标志,表示任务正常运行 */
        os_itv_wait();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
}

网友:
把你的实现架构改改,既然有了事件标志组,就没有必要使用这种裸机式的标志判断了  if(Mark.EleMeterEffective)

另外事件标志组本身有延迟功能,没有必须在使用  os_itv_set(500); 和os_itv_wait();  了

楼主:
好的,谢谢!
测试了就是构架问题造成的!

网友:
区间延时和普通的延时,包括等待各种同步量的延时等待时间,还是有区别的,正如注释所说,区间延时保证的延时到底的时间点的准确性,但是不保证两次延迟时间的一致性

比如,从0秒开始,延迟100毫秒,区间延时会很好的保证在0,0.1, 0.2, 。。。这些时间点上延时结束,而普通延时就不是这样了,误差会累积,n次延时后和时间点几乎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某些严格时序的程序,如果不用软件定时器,还是用区间延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