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再次请教Eric2013,能否修改LISTVIEW种滚动条的宽度?谢谢!

楼主(2017-03-14):
版主您好,请教能否改变LISTVIEW控件中滚动条的宽度,感觉系统默认的滚动条的宽度稍微窄了点,麻烦了,感谢!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是设置全局默认的滚动条宽度。
另一种方法是将滚动条附加到ListView上
    /*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
    hScrollbar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 SCROLLBAR_CF_VERTICAL);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bar,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