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odbus模板使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15):
使用modbus和PWM波输出 模板遇到一个问题:当PWM 输出 设定为PB0(TIM3,CH3)
bsp_SetTIMOutPWM(GPIOB, GPIO_Pin_0, TIM3, 3, 1000, 5000);
串口超时定时器设定为定时器4 bsp_StartHardTimer(4, timeout, (void *)MODH_RxTimeOut);
问题是只要PWM输出 串口超时定时器 就会失效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换个PWM引脚看看。我现在用我们的V6板子,开了好几个PWM。
Modbus也开了,没有影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PWM引脚看看。我现在用我们的V6板子,开了好几个PWM。
Modbus也开了,没有影响。

是我程序的问题,定时器文件中开启的是TIM3,pwm也用的是TI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