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教下,我的 LCD 屏,怎么不能够同时显示2层?

楼主(2017-03-15):
你好,请教下,我的 LCD 屏,怎么不能够同时显示2层?

单独显示 某一层完全木有问题,如果同时开启2层显示的话,显示就出现 像 以前 的 CRT的电视机木有收到信号一样的噪点,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

我的lcd的2层的地址分配如下:

第一次分配为 0xc000 0000
第二层分配为 0xc0400 000

为每次分配4MByte的空间 怎么还会出现这个不能够同时开启2层的显示 ???

网友:
LTDC的带宽不够吧,两个层显示,上层要透明或小窗口下面一层才能看到

网友:
可能与你RGB转LVDS有点关系,我们的V6板子的,双图层还行。

另外,如果弄不出来就别弄了,我现在做项目基本不用双图层,太累赘,管理起来太麻烦,都是多层窗口实现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你RGB转LVDS有点关系,我们的V6板子的,双图层还行。

另外,如果弄不出来就别弄了,我现在做项目基本不用双图层,太累赘,管理起来太麻烦,都是多层窗口实现管理。

好的,多谢多谢指点啊,那就使用一层拉倒了,只是一层的话就不能够实现透明功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多谢多谢指点啊,那就使用一层拉倒了,只是一层的话就不能够实现透明功能显示了

双图层的透明功能,性能一般,需要透明效果,软件实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图层的透明功能,性能一般,需要透明效果,软件实现就行。

好的,多谢多谢指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