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ecureCRT 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

楼主(2017-03-19):
secureCRT 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如何解决?

网友:
波特率是否正确,先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否正确,先确认下。

波特率是正确的 ,用的V5开发板例程FREERTOS的串口打印 ,115200波特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是正确的 ,用的V5开发板例程FREERTOS的串口打印 ,115200波特率的

换个别的串口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