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MKD5 RTX-USB 问题

楼主(2017-03-20):
在MDK5下建立工程,根据官方USB Host CDC ACM的例子,USBH_Initialize (0) 后USBH_CDC_ACM_GetDeviceStatus(0) 没有返回usbOK (主要根据LED判断),想问下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下?
USB设备:是 一根USB转TTL的线(芯片PL2303) 全速模式 经过USB母口 接到PA11 PA12
主控:STM32F407VE
MDK版本 5.14
MDK-Middleware版本 7.20
部分代码如下:
main.c
#include <stdio.h>                      /* Standard I/O .h-file               */
#include <ctype.h>                      /* Character functions                */
#include <string.h>                     /* String and memory functions        */
#include "cmsis_os.h"                   /* CMSIS RTOS definitions             */
#include "rl_usb.h"                     /* RL-USB function prototypes         */
//#include "Board_LED.h"
#include "Driver_USART.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UART Driver */
extern ARM_DRIVER_USART       Driver_USART9;
#define ptrUART_USB         (&Driver_USART9)
osThreadId  con_discon_thread_id;
osThreadId  receive_thread_id;
bool        connected;
extern uint32_t os_time;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os_tim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0);
}
/*------------------------------------------------------------------------------
*        UART Done Callback
*----------------------------------------------------------------------------*/
void UART_Done (uint32_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ARM_USART_EVENT_SEND_COMPLETE:
      //LED_On(1);
      break;
    case ARM_USART_EVENT_RECEIVE_COMPLETE:
      //LED_On(2);
      break;
  }
}
/*------------------------------------------------------------------------------
*        USB Host Serial Receive Thread
*----------------------------------------------------------------------------*/
void USBH_Serial_ReceiveThread (void const *arg) {
  uint8_t receive_buf[64];
  while (1) {
    ptrUART_USB->Receive (receive_buf, 64);
  }
}
osThreadDef(USBH_Serial_ReceiveThread, osPriorityNormal, 1, NULL);
/*------------------------------------------------------------------------------
*        USB Host Thread
*----------------------------------------------------------------------------*/
void USBH_Thread (void const *arg) {
  static bool con_last = false;
         bool con;
  USBH_Initialize (0);                        /* Initialize USB Host 0        */
  while (1) {
    con = (USBH_CDC_ACM_GetDeviceStatus(0) == usbOK);
    if (con ^ con_last)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osDelay(1000);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osDelay(1000);
    }
  }
}
osThreadDef(USBH_Thread, osPriorityNormal, 1, NULL);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A6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Application
*----------------------------------------------------------------------------*/
int main (void) {
  HAL_Init();                                 /* Initialize the HAL Library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MX_GPIO_Init();
  receive_thread_id    = 0;
  con_discon_thread_id = osThreadCreate (osThread(USBH_Thread), NULL);
  while (1) {
    osDelay(100);
  }
}

网友:
帮顶,还没有用过MDK5里面带的中间件

楼主:
搞定了 直接在
data = USBH_Initialize (0);

后面加上一句
USBH_CustomClass_Initialize(0);

这个函数在USBH_PL2303.c 文件中,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搞了半天。。。。
void USBH_Thread (void const *arg) {
  static bool con_last = false;
         bool con;
    uint8_t data = 0;
  data = USBH_Initialize (0);                        /* Initialize USB Host 0        */

    USBH_CustomClass_Initialize(0);

  while (1) {
    con = (USBH_CustomClass_GetDeviceStatus(0) == usbOK);
    if (con ^ con_last) {
      if (con == true) {
        con_last = true;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告知解决办法


网友(2017-04-19):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直接在
data = USBH_Initialize (0);后面加上一句
USBH_CustomClass_Initialize(0);这个函数在USBH_PL2303.c 文件中,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搞了半天。。。。
void USBH_Thread (void const *arg) {
  static bool con_last = false;
.......

楼主能否把你的例子代码发我看下,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