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FFT变换输入点数的疑问

楼主(2017-03-20):
STM32F4的DSP库里可以进行16点到4096点的变换,这里的点是指每个周期的点吗?
比如每个周期固定采集64点,那么用一个周期的点数进行64点的FFT变换和用两个周期的点数进行128点的FFT变换,两个结果用来求有效值,后者会不会比前者精度更高呢,还是一样的精度?

网友:
1. 不是
2. 采用点越多越好,降低频谱泄露,另外就是采样率是周期的整数倍更好。

楼主:
FFT的点数是实际参与变换的点数,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周期的点数,可以是N个,但一定得是整周期,可以这么理解吧?
说到采样率是周期的整数倍,引申到之前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要用STM32F4进行FFT变换,那么每周期的采样点数就必须是16、32、64、128、256、512、1024、2048和4096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T的点数是实际参与变换的点数,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周期的点数,可以是N个,但一定得是整周期,可以这么理解吧?
说到采样率是周期的整数倍,引申到之前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要用STM32F4进行FFT变换,那么每周期的采样点数就必须是16、32、64、128、256、512、1024、2048和4096点了吧 ..

1。 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律采集就行了。
2.  他的这个库就支持这种2的N次方点数,别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