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pendsv

楼主(2017-03-23):
楼主 最近 将  FREERTOS移植到 F07上出现了问题   后来 一直想弄明白 在F103 上 PENDSV这个中断不用打开吗?只需要设置优先级就行?一直没有找到在哪里打开的?只看见了SYSTICK在哪里打开的

网友:
需要任务切换的时候调用这个,使能PendSV中断。这个中断是系统内核控制打开的。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任务切换的时候调用这个,使能PendSV中断。这个中断是系统内核控制打开的。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网友:
楼主 那就是 说 初始化的时候 我找见了 在哪里配置优先级的,使用的时候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调用这个就可以了哈?  置位这个中断同时打开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那就是 说 初始化的时候 我找见了 在哪里配置优先级的,使用的时候 portNVIC_INT_CTRL_REG = portNVIC_PENDSVSET_BIT  调用这个就可以了哈?  置位这个中断同时打开使能?

对。这个不需要用户调用,这个语句是封装在源码的一些中断级任务切换和任务级任务切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