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OS 在 CM0 内核  STM32F07上 vPortSVCHandler 没有用上?

楼主(2017-03-24):
楼主 可以说说 FREERTOS在 CM0上 vPortSVCHandler这个函数没有 用上的原因吗?  看源码被弄晕了;

网友:
M0用了啊,我看的是V9.0.0软件包里面的这个例子:CORTEX_M0_STM32F0518_IAR

楼主:
楼主,我看的是 V823版本的,代码里面确实  这个函数是 空的  但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是因为 CM0的 运行模式的原因吗?  只有中断需要 在异常模式下运行,所以没有必要用SVC 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用了啊,我看的是V9.0.0软件包里面的这个例子:CORTEX_M0_STM32F0518_IAR

网友:
楼主 我说的是 vPortSVCHandler  不是 pendsv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的是 V823版本的,代码里面确实  这个函数是 空的  但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是因为 CM0的 运行模式的原因吗?  只有中断需要 在异常模式下运行,所以没有必要用SVC 中断?
也有

网友C:
FreeRTOS CM0版确实没有用。
SVC实际是一种Software Interrupt。这类机制在用户层和内核层隔离的OS里用得较多,一般是作为用户程序调用内核程序的一种机制。
CM0硬件本身没有特权模式和非特权模式,FreeRTOS的实现也是内核和应用程序编译在一起。用户程序想使用内核提供的服务的话,直接调用内核API即可。使用软件中断的话,需要有中断的进出过程,系统效率没有直接API调用高, 并且使用中断带来各种问题/限制也要考虑(中断优先级、延迟、丢失等等)。所以,Software Interrupt这种机制看起来没有必要。
另外,ARM是先发布了CM3,后发布CM0。CM3是有特权模式和非特权模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规模相对较小,可能这类RTOS的作者觉得,利用特权模式和非特权模式隔离内核和应用程序,带来的便利不如引入的问题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eeRTOS CM0版确实没有用。
SVC实际是一种Software Interrupt。这类机制在用户层和内核层隔离的OS里用得较多,一般是作为用户程序调用内核程序的一种机制。
CM0硬件本身没有特权模式和非特权模式,FreeRTOS的实现也是内核和应用程序编译在一起。用户程序想使用内核提供的服务的话 ..

看了你的回复,我终于知道楼主问的问题了,楼主问的是SVC,我一直回复的PendSV。。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