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stemwin中如何将RA8875上面外挂spi flash中的图片,作成桌面背景?

楼主(2017-03-25):
在stemwin中如何将RA8875上面外挂spi flash中的图片,设置为桌面背景?

网友:
不支持,因为emWin无法参与到图片的显示过程中。

楼主:
我现在用F407+RA8875+ucos+stemwin+SD卡+sdram想显示界面图片(800*480),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F407+RA8875+ucos+stemwin+SD卡+sdram想显示界面图片(800*480),有没有什么方法?

SDRAM还是SRAM,F407不支持SDRAM

楼主:
SRAM(1M)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显示?

楼主:
硬汉哥帮帮忙啊,急!!

网友:
使用流位图,上电后将其从SD卡加载到SRAM里面,然后绘制。

楼主:
有没有参考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参考程序

新版emWin教程,流位图章节,参考学习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是不是使用流位图显示,比不使用流位图直接将图片(.BMP)格式放在SD卡,显示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使用流位图显示,比不使用流位图直接将图片(.BMP)格式放在SD卡,显示要快?

流位图不需要解码,BMP需要简单的解码。

楼主:
不开存储设备感觉好闪,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用流位图还是感觉显示没有RA8875调用SPI读FLASH的速度快;我是用的竖屏的,
请问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Color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 printf("x0 = [%d] y0 = [%d] x1 = [%d] y1 = [%d]\\r\\n",x0,y0,x1,y1);

    //RA8875_DrawRect(x0,y0,x1,y1,ColorIndex);
// RA8875_RTERect(x0,y0,x1,y1,ColorIndex);
//    LCD_Fill_Rect(x0,y0,x1,y1,ColorIndex);

for (; y0 <= y1; y0++) {
            RA8875_DrawHLine(x0, y0, x1,ColorIndex);
}

}
函数如何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存储设备感觉好闪,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用流位图还是感觉显示没有RA8875调用SPI读FLASH的速度快;我是用的竖屏的,
请问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LCD_PIXELINDEX  ..

跟这个函数没有关系,这个是填充函数。

楼主:
发现emwin程序移植的时候,_FillRect这个函数你们用的是 RA8875_RTERect这个函数,我用的是竖屏移植这个函数会出现问题,另外我用的是竖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emwin程序移植的时候,_FillRect这个函数你们用的是 RA8875_RTERect这个函数,我用的是竖屏移植这个函数会出现问题,另外我用的是竖屏显示

竖屏别用这个函数,V5的emWin提高篇例子里面有横竖屏任意切换的,可以参考。
从论坛置顶帖V5网盘,下载最新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