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非等宽字库

楼主(2017-03-25):
目前项目用的是等宽字库宋体,如果用微软雅黑字体将会非等宽,对齐排版怎么处理,还有字库用什么软件生成比较好?

网友:
emWin吗,emWin的话使用自带的软件FontCvt转换就行,可选XBF或者SIF两种存储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emwin

很麻烦,因为你要得知每个字体的宽度,然后才可以显示。除非自己做个字体小软件,记录每个字体的信息。显示的时候可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