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回调函数可以传递其他参数吗
gavin

楼主(2017-03-27):
在使用button自定义回调函数时,想传入其他实参,如显示的文字,要怎么实现啊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可以发自定义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自定义消息。

eric你好,我是学习你的《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各种按钮效果》那章节做的,现在我想实现的是,一个界面有很多个按钮,如何调用同一个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对他的设置,这里就遇到按钮上的文字怎么区别的问题,故而我才问出是否可以传递这个文字内容进来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你好,我是学习你的《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各种按钮效果》那章节做的,现在我想实现的是,一个界面有很多个按钮,如何调用同一个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对他的设置,这里就遇到按钮上的文字怎么区别的问题,故而我才问出是否可以传递这个文字内容进来

自定义消息里加上控件的ID信息,这样就可以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定义消息里加上控件的ID信息,这样就可以区分了

好的  谢谢
求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