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中调用EDIT_EnableBlink使EDIT控件闪烁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7-03-27):
SS1963驱动的640x480彩屏,控制器STM32F103ZET6,在对编辑控件中调用EDIT_EnableBlink(hItem, 1000, TRUE)后,光标开始闪烁,但当前字符消失且出现彩色方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读像素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先测试下把emWin的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否有残影。

楼主:
游标显示很正常,每种游标都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关于这个,我们曾经遇到过光标不闪烁的问题,是由于底层驱动不完善所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0

你的这个问题,极有可能也是底层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改了GUIDRV_Template.c文件,也加入了IAR项目,但stemwin根本不调用这个函数,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GUIDRV_Template.c文件,也加入了IAR项目,但stemwin根本不调用这个函数,应该怎么设置呢?

估计你的工程不是用的通用移植方法,我们的都是采用的通用移植方法,不是emWin自带的那种驱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工程不是用的通用移植方法,我们的都是采用的通用移植方法,不是emWin自带的那种驱动方法。

可能是的,我是直接在st官方下载的1.2.0版,再加入项目中的,多谢你的帮助!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关键在于要设置读指令的模式,emwin里默认的是GUIDRV_FLEXCOLOR_READ_FUNC_I,难怪总是不正常。

修改如下,已可以正常工作。
GUIDRV_FlexColor_SetReadFunc66720_B16(pDevice, GUIDRV_FLEXCOLOR_READ_FUNC_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终于找到了,关键在于要设置读指令的模式,emwin里默认的是GUIDRV_FLEXCOLOR_READ_FUNC_I,难怪总是不正常。

修改如下,已可以正常工作。
GUIDRV_FlexColor_SetReadFunc66720_B16(pDevice, GUIDRV_FLEXCOLOR_READ_FUNC_II);

谢谢告知解决办法。

这么看来还是通用的移植方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我试过在通用的emwin项目中,调用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Template_API, GUICC_M565, 0, 0);就可以使用外部的GUIDRV_Template.c里的驱动程序,也优化了显示驱动,界面显示和光标闪烁都很正常,但和emwin自带的驱动相比,我发现当焦点在同一个窗口中的不同按钮移动时,外置驱动时会把整个窗口擦除再重画,而内置驱动好像只擦除了部分区域。结果是外置驱动的焦点移动时,显示会有明显的刷屏的感觉,而内置驱动的焦点移动时却没有这种问题。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不是哪里还要做一些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在通用的emwin项目中,调用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Template_API, GUICC_M565, 0, 0);就可以使用外部的GUIDRV_Template.c里的驱动程序,也优化了显示驱动,界面显示和光标闪烁都很正常,但和emwin自带的驱动相比,我发现当焦点在同一个窗口中的不同按钮移动时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F407板子是一直用的通用驱动。

楼主:
RA8875有自动清内存的指令,所以即使全屏擦除时间也不长,可能感觉不出来。我用的SS1963驱动的640x480彩屏,清屏时间比较长,写数据指令要执行640*480次,所以感觉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