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59章      SCROLLBAR-滚动

楼主(2017-03-27):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59章      SCROLLBAR-滚动条控件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TemWin支持的滚动条控件,滚动条控件基本不单独使用,都是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下拉列表控件,listview等控件上面使用,所以我们本章节配套的例子也是采用附加方式创建滚动条,突出实战性。对于官方提供的直接创建方式和间接创建方式不做讲解。
        59.1 初学者重要提示
        59.2 滚动条控件基础知识
        59.3 实验例程说明(RTOS)
        59.4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59.5 总结

楼主:
59.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本教程配套的emWin版本是5.32,从emWin5.28版本开始,皮肤色是自动使能的,所以部分滚动条控件的API函数是失效的,主要是滚动条控件颜色设置函数,此问题经常被初学者问。
2、滚动条控件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59.2 滚动条控件基础知识

        滚动条控件基本不单独使用,都是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下拉列表控件,listview等控件上面。例如下图所示的下拉列表中附加的滚动条:
不开启皮肤色时,滚动条控件的显示效果如下:

设置皮肤后显示效果如下(滚动条可以创建成垂直的,也可以创建成水平的):

59.2.1    滚动条控件支持的通知代码

        滚动条控件支持的通知代码主要是用来处理滚动条消息用的,滚动条主要支持四种消息事件,点击消息,释放消息,滚动条刚添加到窗口上的通知消息和滚动条中滚动位置发生改变的消息。比如用户通过触摸屏点击了滚动条,窗口管理器会给滚动条父窗口回调函数发送消息WM_NOTIFY_PARENT来通知父窗口,进而再区分是四种消息中的哪一种,用户就可以在相应的消息代码里面加入要实现的功能。
        以下事件是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由滚动条发送给其父窗口,用来区分不同的滚动条消息。
        实际项目中,滚动条的通知消息很少用到。

59.2.2   滚动条控件支持的键盘反应(输入聚焦)

        滚动条支持输入聚焦,也支持外置键盘或者类似外置键盘的输入设备给滚动条控件发消息。当前仅支持以下六种按键消息:
        (输入聚焦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使用外置键盘或者类似外置键盘的输入设备要用到)

特别注意一点,对于滚动条控件来说,要先聚焦到这个控件上了,给滚动条控件发按键消息才会有反应。

59.2.3   滚动条控件API函数

        实际项目中,我们既不使用直接创建函数SCROLLBAR_Create创建滚动条,也不使用间距创建函数SCROLLBAR_CreateIndirect,因为下拉列表控件,多行文本控件,listview等控件的滚动条都是可以通过各自的API函数自动使能的,比如多行文本控件的垂直滚动条使能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H()。但是自动使能的滚动条都比较窄,我们希望将其加宽,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函数: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将滚动条附加到窗口上,通过这个函数返回的句柄,我们就可以调用滚动条的API函数操作此控件了。实际项目中推荐大家这么做,本章节配套的例子也是采用的这种方法给多行文本控件添加一个垂直滚动条,代码如下:
#include "DIALOG.h"
/*
*********************************************************************************************************
*                                         变量
*********************************************************************************************************
*/
const char AddressURL[] = "www.armfly.com\\n"
                          "STM32-V1\\n"
                          "STM32-V2\\n"
                          "STM32-V3\\n"
                           "STM32-V4\\n"
                          "STM32-V5\\n"
                          "STM32-V6\\n"
                          "STM32-V7\\n"
                          "STM32-V8\\n"
                           "STM32-V9\\n"
                          "STM32-V10\\n";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MULTI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40, 30, 200, 12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CROLLBAR_Handle hScroll;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初始化多行文本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AddressURL);
              MULTI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使能多行文本的插入模式 */
              MULTIEDIT_SetInsertMode(hItem, 1);

              /* 将滚动条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 */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VSCROLL);
              /* 设置滚动条的宽度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1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MULTIEDIT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在对话框的初始化消息WM_INIT_DIALOG里面调用函数: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GUI_ID_VSCROLL)将滚动条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上,返回的句柄hScroll就是滚动条的,通过这个句柄,用户就可以调用滚动条相关的API函数来操作它,我们这里是调用函数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15)将滚动条的宽度设置为15个像素。
        其实不光多行文本控件,任何其它支持滚动条的控件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简单有效。

楼主:
59.3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91_STemWin实验_Scrollbar滚动条控件(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滚动条控件的使用。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GUI任务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多行文本控件,将滚动条控件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上。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变量
*********************************************************************************************************
*/
const char AddressURL[] = "www.armfly.com\\n"
                          "STM32-V1\\n"
                          "STM32-V2\\n"
                          "STM32-V3\\n"
                           "STM32-V4\\n"
                          "STM32-V5\\n"
                          "STM32-V6\\n"
                          "STM32-V7\\n"
                          "STM32-V8\\n"
                           "STM32-V9\\n"
                          "STM32-V10\\n";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MULTI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40, 30, 200, 12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CROLLBAR_Handle hScroll;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初始化多行文本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AddressURL);
              MULTI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使能多行文本的插入模式 */
              MULTIEDIT_SetInsertMode(hItem, 1);

              /* 将滚动条附件到多行文本控件 */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VSCROLL);
              /* 设置滚动条的宽度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1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MULTIEDIT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59.4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92_STemWin实验_Scrollbar滚动条控件(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滚动条控件的使用。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GUI任务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多行文本控件,将滚动条控件附加到多行文本控件上。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系统栈大小为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变量
*********************************************************************************************************
*/
const char AddressURL[] = "www.armfly.com\\n"
                          "STM32-V1\\n"
                          "STM32-V2\\n"
                          "STM32-V3\\n"
                           "STM32-V4\\n"
                          "STM32-V5\\n"
                          "STM32-V6\\n"
                          "STM32-V7\\n"
                          "STM32-V8\\n"
                           "STM32-V9\\n"
                          "STM32-V10\\n";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MULTI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40, 30, 200, 12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CROLLBAR_Handle hScroll;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初始化多行文本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AddressURL);
              MULTI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使能多行文本的插入模式 */
              MULTIEDIT_SetInsertMode(hItem, 1);

              /* 将滚动条附件到多行文本控件 */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VSCROLL);
              /* 设置滚动条的宽度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1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MULTIEDIT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59.5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滚动条控件的基础知识以及实际项目推荐的使用方案,对于直接创建方式和间接创建方式,大家可以自行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