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103精确输出脉冲

楼主(2017-03-27):
eric,
    请问下咱们有没有使用STM32精确输出脉冲个数的例程啊?在网上搜了一些可是看不懂,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定时中断控制,这样脉冲个数可以精确控制。
V4板子里面的步进电机例子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楼主:
我之前是用一个定时器产生pwm,一个定时器控制时间的方法,感觉不是很准确。我在V4和V5的网盘里没有找到例程,只在V3里看到一个,但是是接通线圈不,能否给出一个连接,谢谢。

楼主:
是在“V4配套资料>02.配套例程>03.CPU外部资源例程”么?真的没找到啊

网友:
下载出厂程序,估计是封装到出厂程序里面了。

网友(2017-06-20):
百度一下,之前我做过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