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28擦除问题

楼主(2017-03-28):
W25Q128 只能从1变为0,因此我们在写数据的时候应该是先擦除一个扇区, 然后把写新的数据。在-SPI—读写串行FLASH(W25Q128)实验中直接擦除一个扇区的,如果一个扇区我分两次写,我后面写的时候会不会把我前一次写的也擦除了?

网友:
没有影响,只要再次写时,不是将0变成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