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net求助

楼主(2017-03-28):
采用407  MII模式,PHY芯片采用DP83848, 初始化好后能够进以太网中断,但是socket无论是客户端或者是服务器端都无法建立, 且无法ping通, 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修改

楼主:
能够识别PDY的ID

网友:
MDK安装有这个驱动的,参考了没有。支持MII模式。

楼主:
我的是100引脚封装的,接口定义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00引脚封装的,接口定义有点不一样

下载V6的那个综合Demo,在这个驱动文件里面,我在几个关键的地方都加上串口打印调试,你看看你的那里的这几个地方都正常识别了没有。

楼主:
增加打印信息后发现是正常的,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Full-duplex connection
100Mb/s mode

初始化信息打印结果

楼主:
就是在例程的基础上将IO端口配置部分替换成自己的部分,且代码在用lwip初始化是正常能够ping通的? 是哪里设置还有问题吗?